[金属] 浴室挂架

楼主(2023-05-06):
大了

切割补焊

安装

网友:
动手能力强,焊点抛光更美观。

网友:
手艺不错,好看又实用

网友:
一个变两个,

网友:
都是直角看着挺漂亮的,倒不如都做成有圆角,毕竟浴室里面地比较滑

网友:
乍一看我以为是自己做的烧烤架子

网友A:
只需要两个吊耳就够了吧,中间那一个可以不要的。

网友B:
看起来应该是铁线的,木有折腾价值,很快就会锈迹斑斑,然后就是不堪入目,最后只能一拆了之了!

网友:
最好是304的,否则过几年就锈了。

网友:
这个没办法抛光,建议买点不锈钢钝化膏,效果光洁如新。

网友:
好手艺,做的挺好。这个比买的结实耐用。

网友:
比买的结实耐用

网友:
把焊接的地方处理一下,防止生锈。

网友:
手工很厉害,但是不如买个塑料的安全些

网友C:
定制啊,焊点会锈吗

网友:
角太锐了,不安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两个吊耳就够了吧,中间那一个可以不要的。

怕不稳,增加对墙的支撑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应该是铁线的,木有折腾价值,很快就会锈迹斑斑,然后就是不堪入目,最后只能一拆了之了! ...

忘了喷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制啊,焊点会锈吗

应该不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