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2块钱包邮的国际电工1开5孔明装插座,面板打俩孔,结果还打歪了,丢脸!

楼主(2023-05-06):
1块9毛5包邮国际电工的1开5孔明装插座,带大翘板开关,到手拆了看看
本来还有个纸盒,已经扔了

这种一体明盒比常规明盒+面板薄很多

常规的厚3.8cm

这种才2.3cm,多少能少占点空间

来看这插座
正面,注意两孔是新国标的

背面,塑料壳子做工不算差

侧面有带挡片的出线口

顶面有3个套娃出线口

开壳,面板同样是卡扣的

开关插座主体
现在这种开关基本都是一端内部直连插座火线,省螺丝了
这个有一开双控的位置预留
两孔实际是支持圆插头的

压线位置

把主体的压板撬掉

结构和暗装的1开5孔差不多

流行的一体铜条,看颜色像是磷青铜的

厚度稍有点偏薄

开关也还是带触点的

紧固件,铁的

全家福

既然内部支持圆孔插头,那就在面板上打俩孔
结果因手持打孔,阶梯钻头一滑就打歪了,唉,真是丢脸呀!

装上倒不是很明显,就这样吧

这个明装带开关插座做工将就,就是铜条稍薄,估计1000W以内还是可以用的

楼主:
发这帖老是提示非法字符,重新发帖就OK了,估计是出了什么bug

网友A:
装上看着还OK的,如果用电磨加旋转锉开这个孔就很完美。

网友:
前几年国际电工用的铜片还是0.6左右的,开关触点也镀银合金了,所以,现在的国际电工虽然更便宜了,但是,我也不买了

网友:
正经国产设备几乎没有用圆脚插头的了。

网友:
这种小洞尤其还是半个圆的,没有台钻就不应该用大钻头一次搞,应该用小钻头先搞个小孔再一点点铣出来

网友B:
连铁背板都没有了,这料可真够省的。

网友C:
国际电工给我的感觉就是冒牌的多吧。这种超薄的装起来倒是美观呢,我也买过。现在圆插头应该不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铁背板都没有了,这料可真够省的。

都觉得背面是铁板的才高档,实际上很多大牌货的背板也是全塑的。

网友:
还打两个圆孔,反正我家是一个也没有。

网友:
这个牌子是淘宝的常客了,用红包经常就几毛钱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际电工给我的感觉就是冒牌的多吧。这种超薄的装起来倒是美观呢,我也买过。现在圆插头应该不多了吧。 ...

国际电工算是网购电工产品的一股清流,也是业界良心——别看才一两块钱,它的低端产品的品质远超它的价格。
买的时候,注意选择面板注塑有国际电工字样的产品,不要选择激光打标的。

网友:
其实这个很够用了,几块钱。跟那些品牌的几十块的,差距微小哦

网友:
还可从,不是太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上看着还OK的,如果用电磨加旋转锉开这个孔就很完美。

嗯嗯,当时没想到,小钻头开定位孔后,用阶梯钻钻到6mm一下就偏了,钻第二个孔时特别注意,就好多了

网友:
铜触点的开关控制1000W,几次就烧黑了。
即使西门子俊朗开关都不能控制插座,因为完全没有大电流设计,触点过电流能力不足,灭弧设计也没有。大厂基本上开关两个接线端子分开的。

网友:
圆孔就是多余的,新国标没圆孔,极少是圆孔插头了

网友:
圆孔插头使用于欧版

网友:
当初5孔插座有几个没带开关,现在后悔死,每次插拔很烦。

网友:
现在国内圆孔的很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