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改造12V点焊机改3串2串法拉电容供电

楼主(2023-05-06):
店家说用法拉电容要改10管,现在是5管,低档位完全可以用。焊点不发黑也不烫,10档以内焊的比用电池80档还牢固。等到发工资了再买几个管补上。找个合适的盒子装上。这个新买的电池用的降压板调到8.1V给电容充电可以吗?没有均衡板,充之前没均衡,充到8V测了一下电池,一节2V,一节2.8*V另一节快到2.9V了。

适合这种类似点焊机板都可以这样改,升压板供电,根据电池电压改检测电阻改低点,就可以触发焊接。

法拉电容的效果比电池好很多,就是火花溅射的有点远啊。怎么办?

99档的点焊机,焊同样的材质,用电池80档才能勉强点住,焊点发黑发烫,一拽就掉焊不住,用法拉电容7档就能焊住,并撕裂的效果。

网友A:
法拉电容的放电电流大,所以效果好

网友B:
用的是多大的法拉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法拉电容的放电电流大,所以效果好

不知道什么原因,火花溅射的有点远啊怎么办?不带眼镜近了怕火花溅到眼里,目测火花溅射有10厘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多大的法拉电容?

单个2.7V3000F拆机圆柱电容三个串连,就是8V1000F的电容,三个电容块头大小就像三个大号手榴弹。

网友:
电压再低点试试呢

网友:
充电电压调低一些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什么原因,火花溅射的有点远啊怎么办?不带眼镜近了怕火花溅到眼里,目测火花溅射有10厘米 ...

鼻尖要接触电池才能点焊?

网友:
电压太高了

网友:
看别人2并2串电容,直接焊铜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鼻尖要接触电池才能点焊?

桌面到眼距离大概30公分距离。前凑一点就有20公分近了,没那么夸张,刚才试了一个效果,焊了200来个点,电压到8V降到6.8V,有的焊点火花溅射10多公分远,有的焊点溅射只有1-2公分远。最远的一次溅射目测有15公分远啊。

网友:
你又买了块控制板?

网友D:
要想火花小,只能调低电压。

网友:
看起来效果很好

网友E:
这种板子价格是不是100米开外?

网友:
火花溅射的有点远可能是焊接时间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板子价格是不是100米开外?

裸板50左右,带线65。看到这个板能扩背面的5个MOS才买的这个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想火花小,只能调低电压。

两串电容吗?焊到掉电到6.几V了,还是有火花,两串不起焊,没有合适的电阻改不了再低的电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裸板50左右,带线65。看到这个板能扩背面的5个MOS才买的这个板,

有升级的余地~~
哪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