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N305处理器的小主机很少见呢

楼主(2023-05-06):
之前一直想琢磨一台功耗极低的小主机,用来挂机下载电影电视剧啥的,因为主要以4K为主,体积都比较大
家里那台老机器挂机一是费电,二是噪音大,晚上影响睡眠

开始看上了N5105小主机,体积跟小机顶盒差不多,就关注了一段时间,
然后淘宝根据喜好,给我推了N95,以及N100,性能相当的主机

我又百度了一下他们的性能区别,没差多少,但是百度又给我推了N305有关的新闻
N305比他们前辈提升不是一点半点,而且功耗与5105相同。

不过市面上我搜到的N305只有一款,用做软路由的,而且价格不便宜,软路由用的自然散热,外壳是散热器,体积比较大
usb也都是2.0的,hdmi也只有一个。
大侠们,还有没有其他品牌的小主机用的N305处理器的?

还有一点,这些小处理器都支持4K,我可以直接播放4K视频,不用再倒到移动硬盘里用4K机顶盒播放了。

网友:
搞个路由呗,功耗更低...

网友:
第一次听到n305

网友:
N305上淘宝找啊,大把!

网友A:
反正都要接硬盘的,搞台小主机呗,不要太在意尺寸啦

网友:
号称 (HK)  MINIS+FORU+M 某“凡”

张大妈主场的某“刻”

n100,n305新产品,市场还没出货吧, n5095 还有很多成品

引用商标牌子的算不算市场推广行为?改了

网友:
买个下载宝刷好机器,,50元就行吧,,

网友B:
小主机放客厅里,既能下载电影又能播放。

网友:
没啥费神的, 买新不买旧。

网友:
n300的也有了,两者差距不大

网友:
淘宝、海鲜市场上应该一搜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主机放客厅里,既能下载电影又能播放。

对,目前就是这么想的,下载完直接就播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都要接硬盘的,搞台小主机呗,不要太在意尺寸啦

就是要搞小主机,一般都是能加两块硬盘,一块m.2的,一块正常2.5的
现在固态便宜,打算加两个1T的。

网友C:
现在下载电影都用什么软件呀,我用比特精灵感觉非常慢

网友:
暂时先等等吧,目前还是n95,n100

网友:
n305还是很新的处理器,8核心8线程,这个u对于客厅电脑足够了。可惜,价格不够美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下载电影都用什么软件呀,我用比特精灵感觉非常慢

下载新片一般都很快,老片的话因为资源少,自然就会慢了。

网友:
买N305是智伤税,光内存就坑死了。推荐去买amd 3550H性能差不多,便宜量又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下载电影都用什么软件呀,我用比特精灵感觉非常慢

头两个月还用迅雷,现在迅雷下电影是彻底不行了,最后还是用了比特精灵,需要定期去更新里面的服务器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