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只整流桥U15K80R

楼主(2023-05-06):
这个是从开关电源里拆出来的,有一个二极管短路了。

想拆开看看能不能抢救一下,结果拆坏了:

得到几片铜片。

网友:
直接给脱光了啊

网友A:
过河了吗,楼主你就拆桥啊!

网友:
直接把桥给拆了

网友:
有些里面偷工减料,用的小芯片,这个还算正常

楼主:
查询到是15A800V的规格,这样看来还算正常。

网友:
二极管咋没看到

网友B:
可惜了,只能卖Cu了~~
其实可以做大功率二极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河了吗,楼主你就拆桥啊!

不管了,先拆了再说

网友:
拆的很彻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了,只能卖Cu了~~
其实可以做大功率二极管用

好像有道理,但是我又没地方用。

网友:
还好,里面不是4只普通二极管桥接

网友:
怎么拆的这么彻底

网友:
还想修?厚膜块的也许可以

网友:
这桥拆得好。。。

网友:
整流桥拆解的挺彻底

网友:
这也能修,我想听听修复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河了吗,楼主你就拆桥啊!

感觉是过河了,开始拆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