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签到红包买的4056充电电路板设计缺陷

楼主(2023-05-06):
签到红包买的,电路设计有问题啊,,看C口输入+位置直接通往芯片4脚,这没经过电阻,,,芯片直接承受5V的电压,没有电阻分担会很烫吧,这里这么长的走线难道电阻有0.4R?这走线挺粗的,正面的0.4R电阻是接C口右边的输入位置的,如果C口供电,这电阻是没作用的,,,,

网友A:
便宜的东西该省的都省了,最好不用拿来充电,得不偿失。

网友B:
这个芯片用5V应该没有问题吧,那个0。4的电阻应该是防止外部接入的电压过高或浪涌的吧

网友C:
一次性产品 我买了几块怪便宜 接上后了一地狂闪

网友D:
每家的4056规格书是不一样的 ,4脚vcc 设计可以-0.3---7v ,比较暗黑的说法是: 低档模块要经常坏经常买

图片模糊的充电电阻

网友E:
不但是C口的这种,micro的有的也是这样。

网友F:
输入电压是宽压,最高8V都没事,C口两边的焊盘就是给你接可调电源的

网友G:
因为有的充电线很差,线阻大,加了电阻反而到芯片电压不够,充电慢了。没电阻的话发热大点,但是高温会自动降低电流。即使有电阻,也挨着芯片放了,一起发热,也是高温自动降低电流

网友:
我也换了好几个

网友:
也有4056充电板,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网友:
看不懂,太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的东西该省的都省了,最好不用拿来充电,得不偿失。

没事,反正是玩,给小电池充,用不了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用5V应该没有问题吧,那个0。4的电阻应该是防止外部接入的电压过高或浪涌的吧 ...

电阻降压消耗电量,这就让芯片没有这么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次性产品 我买了几块怪便宜 接上后了一地狂闪

自己画板,自己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家的4056规格书是不一样的 ,4脚vcc 设计可以-0.3---7v ,比较暗黑的说法是: 低档模块要经常坏经常买

...

有一颗电阻降压消耗一点电就让芯片没有这么烫,有电电阻的整体比没有电阻的温度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但是C口的这种,micro的有的也是这样。

买过两片,一片带锂电保护,另一片就是帖子里面这个,我还是喜欢自己画板子,毕竟几个元件,也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入电压是宽压,最高8V都没事,C口两边的焊盘就是给你接可调电源的

不是输入多大没事的问题,有电阻可以分担芯片的压力,让芯片没有那么烫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因为有的充电线很差,线阻大,加了电阻反而到芯片电压不够,充电慢了。没电阻的话发热大点,但是高温会自动 ...

讲解得很到位,,,我觉得多一颗电阻分担会温度低一些

网友:
4056可以承受比较高的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事,反正是玩,给小电池充,用不了大电流,

板子上的电阻设定应该是1000mA电流。虽然这个散热肯定跟不上。大电流充电会时断时续。
即使用了所谓的小电流电源标称着实500mA,但是有些电源能拉到1500mA才停止输出,还是过大电流充小电池。改识别电阻才能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