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某宝20元的PROSTER PH测试笔拆解

楼主(2023-05-06):
ph测试笔测试原理
笔型PH计|酸度计由三个部件构成:
1一个参比电极;
2一个玻璃电极,其电位取决于周围溶液的pH值;
3一个电流计,该电流计能在电阻极大的电路中测量出微小的电位差。参比电极的基本功能是维持一个恒定的电位,作为测量各种偏离电位的对照。银-氧化银电极是目前PH计|酸度计中最常用的参比电极。 玻璃电极的功能是建立一个对所测量溶液的氢离子活度发生变化作出反应的电位差。把对pH敏感的电极和参比电极放在同一溶液中,就组成一个原电池,该电池的电位是玻璃电极和参比电极电位的代数和。E电池=E参比+E玻璃,如果温度恒定,这个电池的电位随待测溶液的pH值变化而变化,而测量PH计|酸度计中的电池产生的电位是困难的,因其电动势非常小,且电路的阻抗又非常大1-100MΩ;因此,必须把信号放大,使其足以推动标准毫伏表或毫安表。电流计的功能就是将原电池的电位放大若干倍,放大了的信号通过电表显示出,电表指针偏转的程度表示其推动的信号的强度,为了使用上的需要,PH计|酸度计电流表的表盘刻有相应的pH数值;而数字式PH计|酸度计则直接以数字显出pH值。

网友:
还不错,用了硬封的芯片

网友:
硬封芯片稳定

网友:
外观像个打火机,不要ph试纸了,要电

网友A:
这玩意儿有用么???

网友:
测以前一定要用标准溶液校正

网友:
和tds检测笔很像

网友:
看着还不 错,测试省耗材

网友:
电池就不友好了,如果是软包锂电池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自来水检测用的

网友:
科技发展真快,PH测试也用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有用么???

还是能显示结果的,至于准不准也没有对比

网友:
现在都不用试纸了吗

网友:
好多芯片,很多肉哦

网友:
现在真是技术进步了,PH计都能做成笔式的了
想起来多年前在实验室用的PH计,探头和主机还是分体的
其实PH计里最重要的是接探头那个运放,必须要高阻抗的MOS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有用么???

测溶液ph值吧,实验室能用到

网友:
好东西啊,怎么坏了?可惜

网友:
很久很久之前买过一个PH计,检测传感器是玻璃球,不知道放了这么久坏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