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点疑惑,跑步担心膝盖跑坏掉,骑车是不是对膝盖磨损要比跑步轻些?

楼主(2023-05-06):
人到中年,跑步担心膝盖跑坏掉。
骑车是不是对膝盖磨损要比跑步轻些?
既然是为了锻炼,有必要买高档的自行车吗,一般的山地车是不是更适合锻炼呢?

网友:
那肯定啊,越高端的越轻越省力越好骑。

网友:
散步,快走就可以了吧

网友A:
一般的,为什么要买山地车呢??弯着这么低的腰,真的好???

我就喜欢城市自行车

网友:
各有所好,个人认为不需要更改个人习惯。

网友:
我觉得不管跑步还是单车,适度运动应该不会对膝盖造成伤害吧

网友:
这个叫运动伤害,要减少运动伤害,你要了解相应的东西,可以看相应的专业书籍
简单来说就是:
1.这个是有氧运动,想要达到效果必须有相应的量,而且尽量是匀速,陡坡可以推的不要强踩
2.避免胯部和背部损伤

最不伤膝盖的有氧运动是游泳

网友:
散步就行了吧,置办那些家伙事没毛用,关键是坚持...

网友:
怕膝盖损伤最好是游泳,骑车比跑步对膝盖的伤害没轻多少,尤其是大力踩踏

网友:
做飞艇、根据数据调车;上锁鞋,用正确的姿势骑车
自行车职业运动员每天高强度训练至少五个小时,很少有把膝盖骑坏的,睾丸有个把坏掉的
实际上跑步也一样,膝盖、脚踝坏是因为瞎跑、乱跑

网友:
回复你第二个问题:公路和山地都适合锻炼,骑行锻炼是需要有一定运动强度和时间长度的,不然只能称为交通出行、代步工具。
首先你已经定位了你的目标是锻炼,因此建议专人专车,虽然和通勤一样都是骑车,但骑行的目的不一致就决定了车辆形式和骑行时间上的差别,第一辆车没有必要高档,但尺码上要适合自己,至于是山地和公路,这个看你个人的喜好,与公路相比山地的阻力会大一些,但舒适度会比公路好一些,如果你是最求速度的话瓜车或者公路会比较适合,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带前叉锁的山地和光头或者半光胎,这样阻力会小许多,但舒适度会有一定长度的下降,锻炼的话软尾的车就不要考虑了

网友:
运动强度决定损伤程度
跑步是运动姿势导致关节易受冲击,无论慢跑还是快跑,膝关节始终支持了全身的重量
自行车那就取决于运动的强度了,日常休闲骑行对关节基本无损

网友:
据世卫组织的建议,最好的锻炼方式就是走路。

网友:
骑车学问也很多的,车的尺码,各地方的调整,哪个弄不好都会对身体有损伤,还有骑行姿势。只是简单运动建议选平把公路车,选正确的尺码,根据自己调整车辆,骑的时候踏频高一些,不要经常大力的踩一般不会伤膝盖。
买车要买正经牌子,一些小品牌车架几何都不对,只是为了漂亮,质量也不行。
一些杂牌连大小号车架都没有,统一一个尺码,适合1米5到1米8!!!。正常最少得有3个以上尺码,一些大牌一个型号都5个以上的尺码。选车一定要根据自己身高选择合适自己的尺码。
最好的有氧运动是游泳,骑车也非常不错,但是要会骑,不要盲目最求速度,里程。要一点一点的训练,掌握正确的骑行姿势,科学的练习才不会对身体有伤害。

网友:
未必,本人曾因长途骑行伤了膝盖,拍了X光片说是隆突变尖,医生说属退行性变化。实际上是骑车骑出来的。

网友:
对男士而言,骑行伤害最大的不是膝盖,长时间的骑行不利于小兄弟

网友:
撸过几次陡坡,现在无法单腿深蹲,打篮球不能起跳投篮(不拿球起跳还行),否则膝盖疼……

网友:
许多与我一起在运动的朋友对一些运动传感器不屑一顾,认为没有照样运动的很好
但我认为必要的一些监测手段还是要有的,锻炼的目的是提高自己,更高更快更强始终是我们运动的目标,但不能操之过急,操之过急就瞎练,可能是在玩命。
为什么训练需要一些传感器辅助器材?主要来知道自己的运动身体的状态、姿态,可以下意识的去纠正一些错误的动作,减少不必要的损伤。
比如跑步的动态传感器、心率传感器,从数据上可以分析出跑者步幅步频离地高度和身体所处于的负荷状态,有些人跑步蹦的很高,那对身体的冲击力就比蹦的低的大的多。
骑车的传感器也是一样,合理的踏频是减小膝盖负担的一大法宝,踏频越低对脚踝、膝盖和髋关节的压力越大,功率、心率监测又是另外一大利器,这些数据可以让你知道你在运动的负荷在多少,避免长时间处于一个处于高负荷或者超过自己能力范围的运动区间,这样产生运动性伤害的几率就大大的增加
长跑运动除运动手表外,心率带不可少,有条件用动态传感器的更好
自行车运动除码表外,心率带和踏频传感器两样东西不可少,至于功率计,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去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为什么要买山地车呢??弯着这么低的腰,真的好???

我就喜欢城市自行车 ...

自行车运动在低速时主要是克服地心引力对一身肥肉的作用力,高速时主要克服的阻力就是风阻了,趴着是为了减小风阻,最快的自行车是躺车,因为它的风阻最小

网友:
跑了半个月5公里,膝盖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