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影驰120g PS3111开卡失败 Device Physical Capacity is not Match param.ini setting

楼主(2023-05-06):
1153e芯片sata3各种设置开卡始终失败,请大神指点!

楼主:
再补两张图,没搞清楚为什么没有序列号

网友A:
B0KB不是TOGGLE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B0KB不是TOGGLE颗粒~~~~

是闪存类型选错了吗?
不好意思,我是第一次开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闪存类型选错了吗?
不好意思,我是第一次开卡

首先你要清空颗粒,然后框子里选ONFI,2.0不行就选3.0。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4955-1-1.html

这里有,和大佬好好学习吧

网友:
总容量选144

网友:
各位好心人都说完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1199-1-1.html,这个帖子,步骤说的的很清楚了

网友:
记得最后汇报一下结果,这叫有始有终

网友:
这个我在迅维网下载过量产了,如果以上的不行,留QQ邮箱

网友:
这个开卡比较困难,我有一个一直没成功

网友(2023-06-24):
开过去了么?

网友:
1.先清盘, 测试站选01 erase....
2.确定几颗闪存,每颗闪存容量,总容量选所有闪存之和,CE 看几个 不知道就选自动,当然容量也可以选自动。
3.interface  选ONFI3.0,    不行就选2.0
保存信息, 开卡。 开过了  就再开一遍,这时测试站选择MP04,其它参数不变  保存  开卡。

网友(2024-02-16):
ps3111太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