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大艺A6-5201锂电电圆锯改倒装

楼主(2023-05-06):
大神,大神,求助,求助,我有一个这个电动工具想改成倒装。直接在插脚上面接开关不可以,把原始开关胶带缠起来不可以,这个需要在哪里接线?有没有知道的?谢谢。下面这个图片就是这个工具的驱动器加开关等接线图。

网友:
没啥问题,你提供的照片有点敷衍了

网友:
图片确实有点敷衍,哈哈哈

网友A:
问题不是很清楚,我猜是想用别的开关代替原来的开关好方便使用。
从图片看两根粗红线是接在电池插口和控制板之间的,这两根线接上开关应该就可以了。
不清楚的是红蓝两根细线是干什么用的,电圆锯又不需要换向调速什么的。

楼主:
我这就拆机拍照哈

网友B:
改倒装锯就没有必要用锂电的了。。。用锂电是便携,倒装锯基本是固定工作室使用。买个市电的,开关接线出来到木工桌边安装个开关。

网友:
开关接线出来到木工桌边安装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是很清楚,我猜是想用别的开关代替原来的开关好方便使用。
从图片看两根粗红线是接在电池插口和控制 ...

对的,对的,开关就是控制正极,但是我直接在插脚那个位置接了一个开关嘛,然后它现在是按下开关之后它不转。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倒装锯就没有必要用锂电的了。。。用锂电是便携,倒装锯基本是固定工作室使用。买个市电的,开关接线出来 ...

因为我是用的手机端打开网页上传的。然后我手机拍的照片儿上传不上,太大了,所以说我从网上找了一个图片儿,是这种样式的。我在插脚的位置接了一个开关儿,现在不可以用,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所以说我想知道这个怎么接线吗?

楼主:
这个是照片

楼主:
原装开关上面两个红线有阻值,按下开关阻值变零,开关的两个细线应该是软启动空置起来的。插上电池现在是定子上面也带电就是不转而已。单独插上电池短接开关两个红线阻值变零也无法启动电圆锯。必选要开关有动作,并且动作到底才可以转起来。

网友C:
可能库管有软启或者刹车吧。
建议把电池和圆锯分开,圆锯开关用扎带绑好(到底),电池与圆锯之间用两条线(其中一条线带开关)连接,这样不破坏原构造。

网友:
这不是照片,这是截图啊。

网友D:
电圆锯的开关带自锁的!另外接个电池开关就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圆锯的开关带自锁的!另外接个电池开关就行吧!

不行,我已经接了开关了,不可以,带软启动的。不是开关通电就工作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库管有软启或者刹车吧。
建议把电池和圆锯分开,圆锯开关用扎带绑好(到底),电池与圆锯之间用两条线 ...

不行我扎带捆绑原始开关插上电池不转。原始开关没有接通有阻值,按压的时候阻值变零。电圆锯启动

网友:
这个简单装两个小开关就行。先开红色的电源,再开双蓝色的启动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