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TH58TFT0DDLBA8H Not Running on Flash Code now-SBRM02.0

楼主(2023-05-06):
TH58TFT0DDLBA8H 开卡失败 t提示 Not Running on Flash Code now-SBRM02.0 之前开卡成功用的 3281的主控做的U盘。但是这颗粒只能单贴。因为有两颗。同时又不愿意用2258 或者2246那种长板子。喜欢用G2的板子感觉方便。正好刷好PS3111主控。结果买回来折腾好几次都失败。。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 谢谢

想做个U盘怎么难

楼主:
我去,尴尬了。已近开成功。只是没格式化。。此贴终结。。。

网友:
没有这个颗粒的固件

网友:
你这已经开出来了,重新拔插之后,去磁盘管理器设置一下就行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2019-1-1.html

网友:
选toggle2.0

楼主:
虽然成功了,不过最后这效果貌似也不咋地。看起来确实不如2246或者2258,唯一的优势是G2版型小,挂在钥匙上方便

楼主:
关键是量产好以后我把它塞到壳子里,那种旋转壳。而且双面都贴了散热硅胶垫,不塞还好取,现在拔半天都拔不出来。都不好重新量产做优化。。

网友(2024-08-06):
HG2258-S01主控也是这样的。显示报错但已经开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