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索尼19.5伏6.2安电源(SONY ACDP-120N02)

楼主(2023-05-06):
买了wf6636f小板,这个板子R20的位置要加上10k电阻(我用的15k)才能开启20伏65w,否则就只能9伏2安18瓦。为把这些板子利用上,于是又买了电源。锤子加螺丝刀伺候,不能无损拆开,狗啃的样子。就一个主控,芯片型号看不清。看结构还带AFC功率矫正。由于暴力开壳,电大电容和电感都振开脱焊了。补不焊后接上2片wf6636f小板,开孔装盒完工。虽然2个c口最大65+65w,但是同时输出65w概率不大,将就着用吧。

网友:
这电源做工很不错

网友:
这是SONY电视机的外置电源适配器吧

网友:
电源开壳加快充板,手艺不 错

网友A:
前几年买的富士通剪线洋垃圾20v5a,还是同步整流。

网友B:
刚看到,最后是加了两个降压输出模块,小板多钱啊

网友:
SONY电源是真的

网友:
剪线电源吗?

网友:
还好多笔记本电脑电源,都不知道拿来干嘛用的,卖垃圾又浪费了,留下来又很鸡肋

网友:
一样的, 笔记本电脑电源,都不知道拿来干嘛用的,卖垃圾又浪费了,留下来又很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看到,最后是加了两个降压输出模块,小板多钱啊

降压模块30元10片不包好坏。我运气差10片里就2片是好的,后来陆续修好4片,算下来平均5元一片,不便宜!

网友:
笔记本电脑电源可以用于数字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年买的富士通剪线洋垃圾20v5a,还是同步整流。

这个电源也是同步整流,就是邮费快赶上一个电源的价钱

网友C:
布包住可,咔咔两锤,无损开盖

网友:
这个索尼电脑源做工用的料不错

网友:
电源不错,但是这样暴力开壳会有什么隐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布包住可,咔咔两锤,无损开盖

锤子是砸两边的缝么?

网友:
封闭式塑料电源盒怎么散热,难道它没有热量散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