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2个插排,对比看看

楼主(2023-05-06):
拆修2个插排,对比看看(这个主题是算电源还是算家电或者其他?选了电源,毕竟是供电方面的)

一个插排的按钮开关不好了,但线还行,换到另一个因为试用大功率电器把线烧了的插排上面(其实那个线本身就不好),为使用方便,又跟另一个插排做了调换,拆开焊接,所以就拍照大家看看。

一个是只有一个总开关和显示的显示就在开关上,蓝色的比较好。,一个是每个插孔都有独立开关的,过去常见的红色小圆点显示。两个插排可有好处

下面见图

网友:
这个底盖说明肯定是模具没改,还是老版本的。你这个后面3种都没法插。

网友:
1号插排颜值不 错

网友:
结构复杂、元件多的,出问题的概率相对更大,如果没有特殊需求,建议用越简单的约好

网友:
看上去线确实有点细,换成粗点的

网友:
看起来第一个更好些。

网友:
2号的和我的一样

网友:
第二个的接线和网线一样粗,这品质还是尽早换

网友:
1号完胜2号

网友:
2个插排,看着山寨了些,带小功率负载还可以用。第一款愿意的话,可以刮刮看看输出线是不是铜包铝的?

网友:
第一个的线径也是0.75的吧

网友:
按钮开关的都不好。接触不良,容易开裂,不如船型开关。
LED缩水,没有绝缘,电阻发热烧脱焊锡,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全是渣渣。

网友:
现在新出的排插,很多都是使用铜排来连接了,但是恶心的是,有些偷工减料,没有地线,只有零线和火线,没有地线就不安全了,我在抖音上买到一个排插,就是没有地线

网友:
插排这种东西,稍微带个牌子的都还行,没有说做工无敌的好吧但是都还能用,稍微带个牌子就行。 杂牌的话基本不用看都很差劲,然后还是那种老标准各种插头都能插入的那种结构。然后有的用的是铁片和铝线简单焊接的,一般容易出现在工厂宿舍附近,大学宿舍附近让这些客户购买到。能用牌子货还是用牌子的。 也可以买到二手剪线日本插座自己接线那样更安全可靠用不完的力气。 但是一般家庭 买个稍微带个牌子的就够了。

网友:
感觉铜排的好些吧。

网友:
个人感觉一体铜条的设计都有先天缺陷,2号的话把线全部换2平方的,把开关和电阻也改一下,其实还是可以的。如果让我选,我会改装2号,不用1号

网友:
如坛友所讲2号插排改造换线可大功率使用

网友:
第一个排插比第二个要好。

网友:
铜排的看着还不错,讲实用还是第二个。

网友:
第二个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