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佛山照明的LED灯,看做工用料都还可以,怎么不经用呢!

楼主(2023-05-06):
楼梯道里接声控灯头用,估计也就六个月吧!就坏掉啦!不能全部正常亮,微亮!

网友:
灯珠堆里 那颗一点黑的 烧了 挂掉了 用烙铁短接一下就OK了

网友:
灯用料看着不 错,坏了换新的

网友:
感觉灯板和下面散热铝之间接触不好,看图片缝隙好大,全靠白胶粘在一起。
我拆过类似的卡得非常紧,撬都很难撬开。

网友:
灯珠质量不行

网友:
看样子,做个楼道灯这质量也够了嘛,怎么这么短命!!!个别的吧!

网友:
用3w灯珠,加高一点电压就有5w,厂家的目的是定时更换

网友:
佛山照明的灯泡一直感觉比较容易坏

网友:
估计超压工作了

网友:
厂家很多时候是最低的成本达到功率,又达到一年质保。如果质量个个都用十年八年,不利于奋斗

网友:
led灯开关频繁容易坏

网友:
佛山照明的LED灯有的LED端工作电流设置偏大,不适合长时间点亮。你这款线性恒流的,挂了一颗灯珠,有黑点的那个,短接或更换估计还可以用。

网友:
估计是电流太大了,散热又不够,热死了

网友:
装修买了同样的。
结果荧光灯换了一盏,LED换了五六盏,原本备了双份,LED把我的库存快搞完了,荧光灯的还在吃灰。

网友:
这是线性降压芯片,没有电感,8个灯珠应该是串联的,每个36V,220V整流后约310V,经过线性恒流后,降至288V左右给灯珠供电,因为非常接近310V,损耗不会太大。但是如果电源电压偏高就会使损耗明显增加,芯片发热变大

网友:
找个升压板加指示灯电阻测试,找到点不亮灯珠短接,或者换好灯珠,担心线性稳流芯片过热,串功率电阻分压。

网友:
不是说有300000000000万小时寿命的?

网友:
没散热,还好楼道灯,正常家用点亮估计挂的更快。

网友:
肯定是过热。。但佛山照明的LED灯管就很耐用啊,我家的已经有7年左右,天天亮好几小时。。照样没事

网友:
改善一下散热会好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