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木板拧自攻螺丝需要多大扭矩的电钻?

楼主(2023-05-06):
买来德力西12v无刷,最大扭矩只有22牛米,感觉不太行

大致m4*30这样的,碳化木

东成1201 可以吗?还是1603 55牛

网友A:
如果不图轻便,随便一个20V的都可以。如果想图个轻便,正好大有刚上市的5208,性价比较适中。话说这几年开始,进口工具基本已经没有啥优势了。

网友B:
扭力太大拧的太快的话容易拧断头,我家里用博士12伏无刷,外出干活用12伏锐奇无刷,都是轻松拧断M4X40自攻螺丝,也许是螺丝质量不是很好,但拧桌腿凳子什么的很容易断,扭矩调小了又直打滑,终归是因为木头太硬了!

网友:
用12v的冲击批,小巧,力大

网友:
太硬的材先钻一小孔,再拧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扭力太大拧的太快的话容易拧断头,我家里用博士12伏无刷,外出干活用12伏锐奇无刷,都是轻松拧断M4X40自攻 ...

螺丝质量问题,买黑色干壁钉,比一般螺丝好些,基本都强化了的。当然,太硬的木头也不好使,最好先打孔。

网友:
小钻头先打孔,就不会断螺丝了,也不会裂木板

网友C:
随便一个20V无刷的应该都可以,3厘米的螺丝的话,应该12V也能搞定,但是要效率还是得考虑20V。

网友:
得看拧多长的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图轻便,随便一个20V的都可以。如果想图个轻便,正好大有刚上市的5208,性价比较适中。话说这几年开 ...

520850牛了,混凝土打孔如何?家里偶尔打几个,6mm,10mm孔。

不带冲击,先打3mm再扩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一个20V无刷的应该都可以,3厘米的螺丝的话,应该12V也能搞定,但是要效率还是得考虑20V。 ...

大有5208已经50牛了,还有必要20v吗?

网友:
最好还是用冲击起子

网友:
厚 的都用带冲击的,给力,啪啪啪就进去了

网友:
这个还真不用纠结   直接买个牌子货就能用。

网友:
买个起子机拧螺丝多省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扭力太大拧的太快的话容易拧断头,我家里用博士12伏无刷,外出干活用12伏锐奇无刷,都是轻松拧断M4X40自攻 ...

先钻个小孔再打螺丝,这样不容易打断,稳固性也没问题...

网友D:
有的木材较硬,而且树脂含量高,所以很难拧,即使打了小孔,也不容易。业余家里用没必要为偶尔遇到的状况去买贵的大功率的工具,有时候即使螺钉拧断了也到不了位,也不是大扭矩起子能解决的。遇到难拧的木头,只需在螺钉上涂一点肥皂水,即可很顺利拧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木材较硬,而且树脂含量高,所以很难拧,即使打了小孔,也不容易。业余家里用没必要为偶尔遇到的状况去 ...

多谢

一般稍微粗些普通螺丝刀,手拧最大扭矩大致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一般稍微粗些普通螺丝刀,手拧最大扭矩大致多少?

这个可以粗算一下的。一般来讲,力气稍大的人握力40公斤左右,就是400牛顿,手掌与螺丝刀柄的摩擦系数按0.3计,那么,握力产生的切向力就是120牛顿,螺丝刀柄按4厘米粗计,半径是2厘米,但由于是手整个握住,要按力偶计算,那就是120牛顿乘以0.02再乘以2,得到4.8牛顿米,这差不多就是人手拧螺丝刀的最大扭矩了。

网友:
木板拧自攻螺丝  ,以前没什么这么细化。几下就好了,当然以前是质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