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3605/AP3606 可充电多功能LED手电筒与移动照明控制ic和应用方案

楼主(2023-05-06):
产品展示
线路图如下:

AP360X芯片应用原理图和扩容1.8A应用:

1,产品介绍
AP360X 系列产品是一款多种模式可选 的单芯片 LED 手电筒控制芯片,集成了锂电 池充电管理模块、手电筒功能控制模块和保 护模块,关机待机电流仅 5uA。 AP360X 充电电流有 0.5A 和 1A 两个版 本,手电筒最大输出电流为 1.8A,也可以通 过外扩 PMOS 管实现大于 1.8A 的应用场合。 AP360X 通过 FUN 和 FUNA 引脚不同接法 可以设定 5 种 LED 灯光循环模式。
2,产品特性
全集成单芯片控制
5 照明循环模式可选
0.5A/1A 固定充电电流可选
内置 MOS 最大 1.8A 驱动电流
可外置 MOS 驱动更大电流
充电指示/低电提示/短路提示
3A 手电筒过流保护
预设 4.22V 电池充满电压
温度保护
电池反接保护
支持 0V 充电
SOP8应用
3,产品应用
多功能强光手电筒
应急灯
移动照明灯
其它指示系统
4,产品功能模式
1、USB 输入 5V 接入的情况下,只要电池电压大于手电筒点亮电压则手电筒可以开启;
2、任何模式下只要手电筒电压大于芯片开启电压,长按按键 2.5S 以上则开启 SOS 模式,单击关闭 SOS;
3、按键切换模式选择
模式一:FUNA=Floating,FUN=HighS1:全亮模式S2:关闭手电
模式二:FUNA=Floating,FUN=FloatingS1:全亮模式S2:25%度模式S3:爆闪模式S4:关闭手电
模式三:FUNA=Floating,FUN=LowS1:全亮模式S2:50%亮模式S3:25%亮模式S4:爆闪模式S5:SOS 模式S6:关闭手电
模式四:FUNA=Low,FUN=FloatingS1:全亮模式S2:25%亮模式S3:SOS 模式S4:关闭手电
模式五:FUNA=Low,FUN=LowS1:全亮模式S2:50%亮模式S3:25%亮模式S4:关闭手电

网友(2023-06-28):
这个芯片在那能买到  我怎么找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