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哪个颗粒虚焊了?查看ID有一个没有认到

楼主(2023-05-06):
2258XT的主控,一共有四个颗粒,查看ID有一个没有认到,应该是颗粒虚焊了,以前都是全部加热,应该是哪个颗粒虚了?哪位指点一下

网友A:
背面贴纸下那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面贴纸下那颗

我加焊试试

网友:
ch1不见了,看板子上面的标识

网友:
主控背面,右边那颗

网友:
可能是颗粒坏了吧,指定ce开卡就好了

网友:
结果怎样了,看后续

网友B:
这不是59xt吗,N18的qlc颗粒还是不要用了,要么就开成slc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59xt吗,N18的qlc颗粒还是不要用了,要么就开成slc模式

写错了,是59xt,上次加焊了一下,认全了,放了一天又认不到,可能焊的力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