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家里没有杂物房给电单车充电,自己搞一条充电线(多图)

楼主(2023-05-06):
家里没有杂物房给电单车充电,到冲电房那里充电,要2元钱一次,充电地方离住的地方远花钱又不方便。干脆自己做一条电线,从3楼阳台丢下楼,底下有个铁楼梯,放在下面正好合适,用塑料袋包住充电器,上面再罩上雨衣,这样双保险了。充电线插头插在功率计插座上,充电状态一目了然,电动车充电完成,功率会变成最小值,就可以断电了。需要充电时候就把线丢下去,充完电又把线收上来,这样就没人找麻烦了,不用担心被物业剪电源线。

网友:
注意安全隐患,这种方式一旦有其他人触及导致意外,是需要承担主要责任的

楼主:
      这样能有什么意外就是一条充电软电线而已,这条线很粗的,是以前租房房客留下的,上面功率插座显示一目了然,就算有人突然偷电也能马上发现,万一下面有什么异常可以从功率读数显示出来,外面也是露天,就算起火也不会殃及别人,充电器由几重防雨布套着,也不怕天上突然下雨短路。

网友:
跟物业斗智斗勇

网友:
飞线充电是不允许的吧。火灾隐患

网友:
最好前面加个漏电保护

网友:
建议还是延长充电器的输出线,电压低不容易出意外,也能防止别人偷充电器

网友:
铅酸电池这样充电没问题,锂电池就不要这样充电了

网友:
注意安全,防范于未然

楼主:
    充电过程肿全程有人在旁边看着,充电线也有防盗网钢筋那么粗,两芯电线外皮也很厚不会磨破的,除非有人故意插插头自残,想不出有什么危险地方。就像你用电脑时候,会担心自己的插排突然短路起火吗?

网友:
5楼的意见不错,建议加装的漏电保护,以防意外。

网友:
我是将输出端加长15米用

网友:
经常下雨的地方一定要注意采取防水防潮的措施,不然得不偿失。

网友:
说实话,作为一个老电工,真没想到飞线充电的危害,就说飞线插座线皮破损短路或漏电,现在漏电有漏保,短路有空开,如果是不完全短路线皮燃烧,正规线皮是阻燃的,说实话,飞线充电的最大危害也不如锂电池的爆燃,与其查飞线,不如把锂电电动车单独划分一个远离人群的地方集中充电,并配备齐全的灭火和监控设施,这才是为民办实事

网友:
我的充电器炸电阻了

网友A:
这个线还是不够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线还是不够粗!

      里面铜线和外面包皮已经很粗了,以前用在天台楼顶,用热水壶烧开水,用一千瓦的手磨机,切割机都不成问题。更不用说用来充电。

网友:
应该把48V加长放下去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过程肿全程有人在旁边看着,充电线也有防盗网钢筋那么粗,两芯电线外皮也很厚不会磨破的,除非有人 ...

这样做是违规操作,如果老人小孩精神病人或者路人没注意碰到了触电受伤死亡等,你要承担主要责任。甚至小偷或物业剪了你的电源触电了,你也要承担次要责任。因为你过错在先,自残也能赖上你。
如果按楼上说的低压输电线直流电输出,起码电不死人。也能防盗充电器。

网友:
不安全,容易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