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AB NW838及29F01T2ANCMG2开卡后读写文件疑问

楼主(2023-05-06):
前段时间发了一遍2258XT+NW838如何开成MLC的帖子,跑圈掉速严重,拷贝大文件那速度几M,回复一样,2258XT众生平等,没的搞了,这两天终于把nw838拆了,双帖在3281AB主控上,NW838 2CE 96G  TLC,这玩意开卡时自动选择MLC_L06B的固件,读300左右,写115M左右,拷贝大文件成波浪型,读取一条直线,200M以上

问题来了,这样开卡是把NW838开成MLC模式了吗?后指定固件开卡,使用MLC_L85C开卡,照 样可以开,速度和使用L06B开卡差不多,大文件写入时还是波浪,不过最起比2258XT好多,不掉速了,算了OK了。跑圈能过,忘了截个图了

更奇葩的来了,29F01T2ANCMG2,这颗粒真是牛呀,flashinfo上查询,MLC/TLC,L06B,自动选择时,3281AB使用MLC_L06B固件开卡,测试速度读写都80M左右,不死心,怎么这么慢 ,指定MLC_L85C固件重新开卡,这下正常了读300,写100,跑圈正常,拷贝文件一条直线,这什么意思,L06B和L85C固件可以通用?

各位大神能解答一下吗?
1.L06B和L85C的固件可以混用?
2.对于TLC颗粒选择这两个固件开卡,算是MLC模式吗?
3.对于颗粒支持3.3V/1.8V的,开卡跳线时选择3.3V还是1.8V?对于只支持1.8V颗粒,使用3.3V会有影响吗?
4.U盘开卡时选择HHD模式好还是ZIP模式好,格式化使用exfat好还是NTFS好

网友:
1、无经验,请楼下大佬回答
2、同上
3、建议1.8V,单压颗粒强制高压容易冒烟
4、建议ZIP模式,用HDD模式有些特殊设备无法识别,分区格式建议用NTFS,很多设备不支持exFAT直读,特别是容量大于32GB的时候

网友:
3281大部分固件都相差不大,你指定固件开卡没有用,选mlc也不会开成mlc,你看写入曲线就知道还是tlc模式

网友A:
按理说L06是开成MLC模式的,你这个居然能开成TLC,好神奇,可能是混贴的原因,不过你这2个id不一样怎么想到混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L06是开成MLC模式的,你这个居然能开成TLC,好神奇,可能是混贴的原因,不过你这2个id不一样怎么想到 ...

没混帖,nw838双帖,cmg2是单帖的

网友:
3280BB 双贴 L06B  64G 写入只有90左右 读取 有差不多400 不知道是为什么 写入这么慢  重开N次没用 写入依旧只有80-90M

网友:
直接看图片第一个是TLC 第二个是MLC,容量都不一样,一个172G,一个是115G 3281的标准MLC容量!其他不知道!,楼下大佬来!

网友B:
1. 3281很多固件都能混用,最出名的是那个闪迪15nm MLC的固件,实测东芝/闪迪24~15nm SLC/MLC,三星19nm~16nm MLC甚至一些海力士颗粒都能用,有的能稳定,有的不稳定。L85C和L06B互换固件自己没测过,一般来说有匹配固件还是用对应的更好
2. 镁光的B0KB没法开成MLC模式,你这样有大波浪肯定还是TLC模式,MLC模式的L06B在3281上连续写入是一条直线,非常稳。只有英特尔的L06B能支持MLC/TLC切换,但上3281开出来也是MLC模式。B0KB可以试试黑片工具开pSLC
3. 双电压颗粒,3281上区别不大,一般来说1.8和3.3都能开,1.8温度会更低;但是3267/3268上面大多数支持双电压的颗粒都必须跳3.3V,1.8V下会有卡Pretest/显示坏块过多/无法格式化/只有2.0能认等玄学问题;单1.8V颗粒上3.3也分情况,东芝15nm/IM 20/16nm其实能在3.3V下稳定,后面3D颗粒就不行,例如L06B/B0KB强上3.3V读ID会乱码
4. 现在基本上都HDD模式,文件系统推荐exfat,NTFS会写入日志数据,U盘主控垃圾回收和负载平衡功能很差,容易掉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3281很多固件都能混用,最出名的是那个闪迪15nm MLC的固件,实测东芝/闪迪24~15nm SLC/MLC,三星19nm~16 ...

万分感谢,学习了

网友:
8楼大佬说的对,颗粒电压其实是越低越好,不过3267/3268是个例,有些单1.8V颗粒强上3.3V也不会冒烟,但是稳定性兼容性就未知了

网友(2023-08-18):
我也有两片838,贴上去试试看

网友:
制程跳线SB8,SB4,电压跳线R43,R44,R45,CE跳线R6,R7分别跳哪个,我怎么半天开不出来,求助!!!

网友:
100  不错哦  很舒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