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小米温度计3 拆解(续)之画出原理图,深入探秘解析

楼主(2023-05-06):
上一篇小米温度计3开箱实测拆解,探寻其中温湿度奥秘 感谢大家支持与观看,有些坛友想更深入了解这款温度计的原理设计,因此我在工作之余一点点的把电路画出来了,并且做了一些补充测试。希望坛友们指正与交流。

一、小器件查询

以上丝印各种搜寻未查找到相关资料,丝印为9VXA的NMOS是通过测量每个管脚接线做出判断,
丝印为CT二极管是ESD静电管,用了5pcs。根据经验判断,在各个对外接口处放置,做了静电防护,还能通过ESD测试认证。
ESD测试国标 :空气+/-8KV,接触+/-4KV,可以判断这是实实在在通过ESD认证。
二、手绘电路

为了方便测量正反面每一个管脚线路,特意刮除黑漆,露出铜线和过孔。
这个过程需要很多时间,不能漏掉每个芯片,每个管脚。有些地方在电脑画原理图发现错误做了修改。
手绘初版,电脑工具画可以边画边想,是否有误,不理解的地方需要查阅芯片规格书和上电测试。

补充:SMD3225  24M 无源晶体

三、原理图、框图、电源流图

整个原理画完后,发现也不复杂,分为供电、主控、温湿度传感器、时钟、LCD驱动、按键。各模块与主控I2C通信。电源供电为纽扣电池供电,开关后给每个模块同时供电。
因为阻容感需要拆下来才能更精准测量,所以图中都用?代替未知数值,NC为实际本身空贴器件。

四、原理功能模块分解

1、LCD显示驱动

介绍如下:工作电压2.5V~5.5V ,I2C接口

2、温湿度传感器

这是这款产品的核心器件,I2C接口,连接APP情况下实时上传温湿度数据,连接小米网关情况15s上传一次温湿度数据,存储在MCU,同步更新到APP。
工作范围宽,功耗低。器件管脚少,封装小。

3、按键、时钟、电源

1)两个功能按键,上键切换显示界面,下键触发蓝牙配对,同时可以2按键可以手动调时间
2)界面的时钟是通过AT85163T来实现,通过APP可以校准时钟
3)电源纽扣电池供电,经过MOS开关,还预留了NC电阻直通,这里用NMOS可以让产品更安全,NMOS这里可以防反接,防短路。

4、MCU主控--BLESOC

使用了泰凌微TLSR8250,官网已经没有关于8250芯片资料,估计已经停产,在网上搜索到。

低功耗蓝牙SOC,工作电压低1.8~3.6V,生产贴片只需要三根线VDD/SWS/GND,方便烧录。
主要是负责读取温度数据,蓝牙连接米家APP,上传到APP。

5、电池检测与显示

为了方便测量在分压电阻焊盘焊接飞线,接示波器,电源VBAT测试点焊接电源线,电源设置不同电压供电,万用表测试电源方便显示。
开机与显示涉及 LCD驱动芯片 最低供电2.5V,MCU供电最低1.8V
通过测试,2.2V以下,不显示,但是MCU其实是还在工作的。
2.2V LCD有电池电压低电图标显示
2.6V 显示更清楚,显示低电压图标,ADC分压值为示波器平均为1.76V
2.7V 可以完全显示,显示屏上还有低电图标,提示低电压了,ADC分压值为示波器平均为1.84V
2.8V 完全显示不显示低电图标,ADC分压值为示波器平均为1.89V
所以 MCU检测ADC 1.85V以上为电池有电,1.85以下为低电,到不显示。电池到1V~1.8V继续耗电,只是不能驱动LCD。1V 以上温度传感器耗电,只是功耗低,慢慢消耗。

总结:
1、ESD防护没有省
2、NMOS开关仿反接,电池扣反不会烧内部电路
3、如果有人需要改造用别的电池,最高电压不能超过3.6V
4、如果增加一组MOS或者三极管当电压低于2.5V彻底关电,那样更安全,不至于不显示还在继续耗电

以上为个人所画电路以及判断,未有任何其它支持,所以有不到位之处,请大家指正。
谢谢观看!

网友A:
显示效果比福禄克的好

网友:
很详细的原理,最好有改刷新率教程,外供电和充电等。附件双重扣金币少见,55基础费,加上楼主设定,想起网易我的世界模组分成,真希望像手电论坛取消登录扣金币。

网友:
下大工夫了,原理图都绘出来了。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啊。画图,做笔记,学习了。

网友:
淘特还是菜鸟薅羊毛免费到手的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忘了,原配cr2032电池改驰特lim2032套装,充电极限电压4.2v,装上去笔画都亮了看不清晰,过段时间就好了,能用

网友:
很详细的原理

网友:
还挺复杂的

网友:
米系数码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
绘画电路原理图,一般人做不到,数码之家人材辈出哈

网友:
分析的太仔细了   厉害

网友:
他们家的精度还不错

网友:
分析的非常厉害

网友B:
厉害了,分析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效果比福禄克的好

拍照的焦点不在福禄克,在温度计上,所以示波器最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分析得不错

多谢夸奖,继续努力

楼主:
多谢夸奖,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