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国家电网的采集器DCHL14-ZT130505

楼主(2023-05-06):
采集器是捡来坏的,拆开看,也看不懂

捡来时有点脏,清理干净后再拆

四周观察发现螺丝又是藏在底盖下端标签纸下面

两颗螺丝卸掉,用锯条磨得撬具撬开底盖,

撬成这样底盖上端还是严丝无缝,

怀疑这导轨安装锁扣下藏有螺丝,把锁扣卸掉下面并没有螺丝

继续撬,底盖都快撬断了,底盖上端依然严丝无缝啊!

用螺丝刀把敲底盖发现并没有用胶,因为敲完后底盖与面壳有移位,
这时心想不会这里面有机关,莫非里面有螺丝或者是面盖与底盖之有扣式柱子,柱子里面滴了胶?
用螺丝刀按这两处根本按不动,然后用螺丝刀敲都敲不动,说明这不是螺丝盖,里面没有螺丝,那就是扣式柱子里面滴了胶,
用胶的话那就只能用电钻把柱子钻掉,为了稳妥起见先不破坏里面柱子,
先用小钻头钻看看里面到底是螺丝还是胶,钻开一看里面是螺丝呀,真没有遇到过伪装得这么天衣无缝的螺丝盖,然后用大的钻头把螺丝盖钻掉

钻头带出来没有完全钻掉的螺丝盖

底盖上端两颗螺丝卸掉,终于打开了。

看不懂,好奇心也满足了

有没有大佬来科普一下

这里面是工频变压器,为啥不用开关电源?是因为开关电源电源质量达不到采集器的要求?
还是有辐射干扰,会干扰采集器正常工作?

法拉电容

这里好像是减了一个模块

通电后状态指示灯还是会闪

拆机完毕

网友:
怪了,这种款式的,怎么这么快就报废了? 有HPLC标识的,是近些年出的新款模块,并且有一个法拉电容,还以为只是电表端的模块有,没想到这个采集器也有

网友:
看上去这东西不便宜

网友A:
现在不都是远超吗?

网友:
看这个编码是在江苏省使用的

网友:
HPLC 宽带载波 这几年新推的技术 这玩意本质就是个485信号转换给集中器采集用的玩意

网友:
壳子上的螺丝隐藏的非常不错。

网友:
这是远程抄表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都是远超吗?

这个就是远抄用的,数个电表485总线连接到这个采集器,转换信号用电力线载波传送到变压器下的配电柜,配电柜内有设备负责传输到供电局

网友:
暴利的玩意

网友:
用工频变压器是与电网同频,干扰小!

网友:
早年亲戚家拆迁时捡到过一个 没你这个先进 只想到从电容那取电 实在想不到其他玩法

网友:
好好研究一下,看看能不能处理。

网友:
拆过一个,产地不同。

网友:
看着用料挺足的

网友:
这个就是远程抄表的电力猫,现在已经加在智能电度表里面了。

网友:
缺掉没焊的部分应该是无线模块
电力载波转换的应该更稳定

网友:
远程抄表,这玩意一般还配一根天线放在配电箱外面用来和基站通讯的。2017年给老百姓装分布式光伏发电的时候,国家电网的临时工并网时就安装这个。装完他们会给镇上的供电局打电话,确认已经远程发电数据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