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华硕ROG STRIX S7D笔记本换屏有惊无险

楼主(2023-05-06):
亲戚一台一万多的华硕RGO STRIX S7D笔记本,屏幕任务栏出现了条纹。网上查资料确认是屏本身的问题,于是他买了一片同型号夏普的屏拿下让我帮忙换。有点动手经验的我自认为小菜一碟,网上看了下拆解视频直接开干。比较轻松地拆下了屏框和屏,直接换上了夏普屏,连接好屏排线开机。然后开机,键盘灯闪了几下,屏幕不亮,菊花一紧果断关机检查了下屏排线重新开机,啥反映都没有了。完了,芭比Q了,于是换回了原装的友达屏再试无果,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估计主板出了问题,一万多要砸手上了。冷静后喝了口水,回想刚才的一幕,换屏时没有拔掉电池,可能带电操作导致主板损坏。接下来只能修主板了。    在网上花钱买了屏和主板的图纸,死马当活马医,仔细看了下资料后开始拆机。首先拔掉了主板所有外设,然后直接适配器连接开机,主板灯亮了,有戏!然后恢复外设逐个测试,最后锁定只要接上WIFI模块系统就不能启动,最后淘宝买了一片新的模块换上解决了,完美收工!!!坏的模块我检查了下,3.3V电源对地短路,而其3.3V直接与CPU系统的3.3V连接,导致整个系统不能工作,所以什么反映都没有。至此完美修复了电脑。

网友A:
不要随便给人折腾笔记本电脑

网友B:
楼主自己掏钱买图纸,
还自己受到惊吓,
好人难为呀。

网友:
修好了就是艺高人胆大

网友:
盲猜,没断电池插拔屏线了

网友:
没断电插拔插座就是走钢丝。
有可能打火短路烧主板,就不是一两千可以搞定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要随便给人折腾笔记本电脑

说的很对,我赞成。在今天的中国,帮忙帮好了,感激你也就是一阵子,如果帮忙帮坏了,不仅朋友间的友谊没有了,弄不好届时翻脸诉诸公堂,中国的法律可不会因为咱是好心而向着咱说话。君不见南京徐秀兰、王浩乎
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自己掏钱买图纸,
还自己受到惊吓,
好人难为呀。

唉,平时有点动手能力,不少给身边朋友修电子设备。这次设备金额大,而且已经确定只是屏坏了(要是屏都不亮还好点),自己大意,确实差点砸手上了,以后要长教训。

网友:
贵重的东西尽量不要接,义务帮忙贴钱贴时间倒算了,还要承担巨大风险就不值当。。。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平时有点动手能力,不少给身边朋友修电子设备。这次设备金额大,而且已经确定只是屏坏了(要是屏都不 ...

看到这里,莫名菊花一紧

网友(2023-06-11):
引用 网友B:
楼主自己掏钱买图纸,
还自己受到惊吓,
好人难为呀。

确实确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的很对,我赞成。在今天的中国,帮忙帮好了,感激你也就是一阵子,如果帮忙帮坏了,不仅朋友间的友谊没 ...

(帮忙帮好了,感激你也就是一阵子,如果帮忙帮坏了,不仅朋友间的友谊没有了)

我就遇到完全帮忙自带茶水给别人修打印机最后是修好了。检查电脑没有问题后,确认是打印机问题,要他儿子买了配件后我又去他家修,这SB老家伙说我修慢了。修的时候这老家伙发脾气说我修慢了。
这个世界居然有这样的人!真把我气坏了!

网友:
最好不要帮忙,电子产品维修过程可能出的问题很多

网友:
换屏时没有拔掉电池

马大哈

网友(2023-07-12):
有这个技术,还敢带电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帮忙帮好了,感激你也就是一阵子,如果帮忙帮坏了,不仅朋友间的友谊没有了)

免费的技术,谁看得起你?

为啥要免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的很对,我赞成。在今天的中国,帮忙帮好了,感激你也就是一阵子,如果帮忙帮坏了,不仅朋友间的友谊没 ...

要是机子不好用,会恨你一辈子!

网友(2023-10-17):
电子产品带电操作不规范,有时静电就会有击穿的可能。忙可不能随便帮

网友:
这种事情以后还是憋住别动手为好。我遇到过500块预算就要装能吃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