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台灯的奇怪问题和修复

楼主(2023-05-06):
邻居一个LED台灯坏了,其实我不喜欢LED台灯,光谱不好,流明不够,指数不高,“高科技”功能还多。
现象是按摩开关失效。
拆开看,单板机,手直接摸电路板,功能正常,补焊了相关原件,没效果,看见面板很厚,于是在坑里面填充了一坨铜丝,好了。

网友A:
不用led台灯 用啥台灯?
白炽灯?疝气灯? 比led光谱连续性好点
但是这两种都是有红外辐射的,就是多余的光比较多,
而且色温不是很合适 比如白炽灯一般2000-3000k,疝气灯一般6000多k了。
三基色的节能灯?那就更差了,光谱都不连续,就那个三个色附近峰值高。
目前来说 好的led台灯的性能比其他类的台灯  综合性能 都要好一些。

网友B:
真是奇葩了!在什么坑里填了一坨铜丝,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是奇葩了!在什么坑里填了一坨铜丝,好了

应该是按键和电路板接触不到

网友:
触摸感应灵敏度下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led台灯 用啥台灯?
白炽灯?疝气灯? 比led光谱连续性好点
但是这两种都是有红外辐射的,就是多余的光 ...

一直用传统书写台灯,也就是4000k三基色节能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奇葩了!在什么坑里填了一坨铜丝,好了

塑料外壳对应开关按键的位置有一个通孔,塑料壳最外层是一个丝印的塑料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按键和电路板接触不到

触摸的,实际就是感应开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直用传统书写台灯,也就是4000k三基色节能灯。

3基色 光谱不连续 看黑白没问题,彩色估计没有led强
再说节能灯有频闪的,手机摄像头拍一下就明白了。
稍微贵点的led台灯都是无频闪的,再贵点的上进口高显色灯珠的
更舒服。

网友:
灵敏度下降是电容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基色 光谱不连续 看黑白没问题,彩色估计没有led强
再说节能灯有频闪的,手机摄像头拍一下就明白了。
稍 ...

LED的广告效应深入人心,
其中一个就是“无频闪”。
LED和节能灯都是电子驱动,都是几千赫兹,LED怎么可能无频闪。
手机拍出黑条,实际上是差拍,如果用过老款单反相机的纵向羽状快门,对这种黑条就不陌生。
测试灯光频闪最好的办法是示波器直接测试光电池输出,改天我把截图发上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3基色 光谱不连续 看黑白没问题,彩色估计没有led强
再说节能灯有频闪的,手机摄像头拍一下就明白了。
稍 ...

LED红色天残。即使是所谓高显色LED也有红色缺乏的。
有些RA90的LED比不上RA82的荧光灯,就是因为荧光灯是三基色,红色不缺。
除非LED增加红光才能比得上荧光灯。
另外,印刷工厂用的还是RA92的老T8荧光灯,LED真有那么高显色且省电早就用了,实际上普遍不达标,能达标的贵得离谱(说的就是明X松X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LED的广告效应深入人心,
其中一个就是“无频闪”。
LED和节能灯都是电子驱动,都是几千赫兹,LED怎么可 ...

led 理论上可以直接用电池直流电直接驱动  真正的恒压恒流。
比较新的led驱动芯片 的pwm频率非常高,高到手机摄像头无法捕捉,趋近于直流电驱动效果。

肉眼可见的频闪,那对眼睛的伤害极大,
肉眼不可见但是摄像头可见的频闪 会让瞳孔反复扩张收缩 以调整光线
造成视觉疲劳,进而造成近视散光或者老花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D:
LED红色天残。即使是所谓高显色LED也有红色缺乏的。
有些RA90的LED比不上RA82的荧光灯,就是因为荧光灯是 ...

led连激光都做的出来,还差红光。
就是最早的led也可以通过混合三种光色合成
节能灯管类似的白光.

早就出全光谱的了led,
紫光激发荧光粉,红色早就不是门槛了。
灯珠也不是很贵 一块多一个。
做出led台灯要1000多。

但是专业的校色还是非常昂贵的。
更新换代的普及需要时间而已。

看看新出的专业的显示器背光还有用荧光灯管的吗?
led取代荧光灯管 是趋势。
就像电动汽车取代燃油汽车一样,尽管还有各种问题要解决
但是led目前取代白炽灯 荧光管 镁光灯 灯光源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连激光都做的出来,还差红光。
就是最早的led也可以通过混合三种光色合成
节能灯管类似的白光.

做出led台灯要1000多。
分明抢钱。
同样高显色,三基色RA82/90荧光灯才一两百搞定。性价比超高的。
况且高显色荧光灯也不是“光谱不连续”。蓝光X光LED可以调发光粉,比它还早的荧光灯就不能调?
工厂用脚投票仍然是荧光灯。目前标准光源还是荧光灯。
LED提升质量降低价格才会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 理论上可以直接用电池直流电直接驱动  真正的恒压恒流。
比较新的led驱动芯片 的pwm频率非常高,高到 ...

直流驱动LED热量太大,且无法调光,都是商业广告忽悠。

网友:
我一般都用8光时长的光纤,白天把太阳光收集,8小时后再放出来……

网友:
楼主同志应该是很久没去大保健了,触摸都写成了按摩。

网友:
感应开关的问题吧

网友:
2楼思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