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种基站的灯条能改电压吗

楼主(2023-05-06):
接入电压要48v 但是也没看到有多少元器件,就几组灯珠和电阻 但是阻值有点大,还有一个四脚电源芯片,想改成12v的,但是没有思路

网友A:
4脚芯片是整流桥,输入的直流电不用考虑正负极!
想改电压的话,看灯珠是多少串的,中间截断飞线应该可以,当然还要改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4脚芯片是整流桥,输入的直流电不用考虑正负极!
想改电压的话,看灯珠是多少串的,中间截断飞线应该可以, ...

32个灯珠, 6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4脚芯片是整流桥,输入的直流电不用考虑正负极!
想改电压的话,看灯珠是多少串的,中间截断飞线应该可以, ...

电阻有三对,阻值分别是294Ω,470Ω,470Ω
靠近整流桥的是470Ω

网友:
加大电阻应该就可以

网友B:
串并数修改一下,限流电阻整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弄个升压或者降压可以没?

网友C:
要不要弄个12V升压48V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并数修改一下,限流电阻整一下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了,大概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要弄个12V升压48V模块

没必要吧,

网友:
看图3是6个灯珠串联成一组,假设一个灯珠3v,那6个就要18v才能正常点亮。

想改低压,唯有切开中间一个铜箔,改成3个灯珠一组9v的,另外一组用飞线头尾并联上去。

网友D:
打乱现有LED排布,3个LED+100欧电阻串联成一组,所有组并联起来接12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乱现有LED排布,3个LED+100欧电阻串联成一组,所有组并联起来接12V。

好的,很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32个灯珠, 6个电阻

关键是要看几并几串的,32灯的48伏一般是16串两并的。双芯灯珠就可能是8串4并的,你要量一下单 灯电压就好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