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吹风机缠绕了头发 如何拆机

楼主(2023-05-06):
一小米吹风机风小高速报警停机,现在知道是电机上缠绕了头发,到这步风机和扇叶不知道怎么分离开了,请有拆过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要换新的,风叶动平衡会变差。

网友:
估计要用拉马,电机尾部的电路板也要焊下来.

网友:
要先缸去风叶,就能见到电机固定罗丝了,有的风叶和电机轴是粘胶的,就不好拆风叶。

网友:
我换过风叶 不过不是小米 是其他牌子的 某宝买的风叶 店家的更换视频里是用打火机加热风叶才能弄下来

网友:
是不是后面电路板焊下推出去

网友:
轴那应该有个卡簧

网友:
期待大神来解答

网友:
这种电机的风叶都是一次性的,拆了就废了,根本不让你修。

网友:
这种没有卡簧的轴承估计要用拉马才能拔下来吧,加油加油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先找卡黄。没有的就可以直接拔

网友:
拿另外一个吹风机把扇叶中心吹软,轻松拿下

网友:
大力出奇迹!还要注意用力点和对称用力,防止掰断。风叶

网友:
看起来电机轴风扇那边,是一个有着一个小缺口的圆形卡片,照片拍的不清楚,我看不出来,是不是,以上均是猜测

网友:
怎么拆不知道,我就知道头皮挺疼的

网友:
这个估计不好拆

网友:
非常难拆的,要加温拆

网友:
有些设计就没打算拆

网友:
不需要拆掉的,用网线中的细线做一根钩子,即可将缠绕的头发钩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