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交流接触器:Fuji SC-N1

楼主(2023-05-06):
一个交流接触器拆开看看,日本制造

网友A:
触点怎么没拆出来看看

网友:
做工挺好,触点还很干净

网友:
进囗货,触点挺大,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点怎么没拆出来看看

不好意思,不知道怎么拆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不知道怎么拆出来

两边带螺丝的触片,横向拽出

网友:
第一次看内部结构

网友:
触点是白银的吗

网友:
应该不是岛国制造的,可能是东南亚某国做的,或者兔子代工

网友:
照片很清楚

网友:
Fuji产的,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触电看看是不是银的

网友:
一大片都是触点么

网友:
银点抠下来打个戒指

网友:
负载量很少

网友:
收废品的都拆触点

网友:
我还有十多个这样的,拆这个很方便,两边有个卡扣直接掰开就可以上下分层出来,设计还是很不错的,就是220电压很少用的到

网友(2023-10-17):
引用 网友A:
两边带螺丝的触片,横向拽出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为了控制成本某耐德的接触器辅助静触点不是铜的了。线圈也裸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