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干活穿的破鞋,劳保鞋修理

楼主(2023-05-06):
干活穿的破鞋  去年连续被扎了几次脚后买的一双劳保鞋

高强度穿了大半年了 看着破破烂烂的 其实鞋底 鞋面都完好的

前几天 鞋带挂扣被刮断  导致鞋带系不紧了

修一下吧 拆下铆钉

拆一个好的挪过来 准备铆钉 试一下

铝铆钉有点长

截短

这回长度合适了

铆钉枪拉到位

长度正好

两只鞋上坏的都换好了

这回鞋带可以系紧了

实在是脏了一点 洗刷刷一番 干净许多

网友:
化腐朽为神奇啊

网友:
修破鞋专家。赞

网友A:
低压电工,鉴定完毕

网友B:
老刀一看就是个会过日子的人

网友:
少黄不归我管

网友:
买的劳保鞋应该耐用些,格力发的那些只能用一年,第二年就开始老化,胶一块块的掉

网友C:
这皮质不错…但高帮,不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压电工,鉴定完毕

鉴定错误  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刀一看就是个会过日子的人

网友:
干活的鞋子补的越结束越有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皮质不错…但高帮,不喜欢

高帮还是有好处的 去年踩滑了正磕到踝骨上 要是低帮鞋非得磕开一个大口子不行 还好鞋帮护住了

网友:
干活一定要劳保鞋子,护脚

网友D:
穿这鞋是不是可带电作业。

网友E:
这种鞋子鞋底有钢板吗

网友F:
老刀应该换一双防砸、防穿刺的劳保鞋

网友:
高手,连鞋也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穿这鞋是不是可带电作业。

这个不清楚啊 虽然标了 也没敢去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鞋子鞋底有钢板吗

鞋底没有 前面是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刀应该换一双防砸、防穿刺的劳保鞋

这双就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