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1+1<2 简评 HDS2102S

楼主(2023-05-06):
看着大家都玩起了示波表,不禁心痒,试手 HDS2102S

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功能大家都说过了,不多言。功能应该能满足要求。只是调节时,按钮远没有旋钮舒服。

万用表,感觉温漂还行,开机到机身热乎暖手,读数不漂。2V 和 200V档 对比 DT4282 最多差一字,但是 20V偏高,量10V偏高0.006V 感觉不是很好看,随看说明书,精度0.3%?可惜了。

网友:
还不如做成三位半。温漂其实挺明显。

网友A:
哈啊哈,我也是2012s,电压档10v显示10.02,我直接蒙圈了,拆开看到里面的分压电阻,心中草泥马奔驰而过,主要是不知道校准方法,短接j8,我没敢试,要是知道怎么校准早就换了分压电阻,

网友:
万用表精度低,温漂也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啊哈,我也是2012s,电压档10v显示10.02,我直接蒙圈了,拆开看到里面的分压电阻,心中草泥马奔驰而过, ...

本来想换货的。索性退了不心烦。

继续撸我的 ds1054z

网友:
示波表有这个精度算不错了,与DT4282相比,偏差在0.1%以内。仪表类,买之前多看看规格。
只是示波表实在喜欢不起来,操控差,屏幕小。
玩玩还行,毕竟便携、电池供电。

网友(2023-11-23):
饭叔给修大师点赞

网友:
我在这呢。。。。。哈哈 ,看清楚点,人家的表嘎嘎新,我的都是伊拉克成色。。。。

网友:
这种老te示波表万用表的精度都一般。

网友:
这个万用表全是赠送把,调试的时候可以少带一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