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新手SM3267AE+SD15139-128G开卡成功分享(神秘的SB4 SB8跳线)

楼主(2023-05-06):
手上有SD大船盘拆下的15139-128G颗粒,想贴个3267AE日常用用,因以前贴过9ddj nw686等,都比较顺利,本次也不太在意…… 不料各种不顺,折腾了好几天才基本搞定。特分享给需要同类新手的参考(老鸟请自动跳过)。
板子是常用的3267AE 单贴版 带1.8V三极管 SB4 SB8空。芯片是SD-15139 128G拆即片,IS903测试座清空,坏快161个。折腾过程大概如下:
1、贴上SD-15139直接开,各种错误(调整各种配置文件-容量不对 坏块超标 不能格式化…….)以前同板子开9ddj  nw686等都顺利(默认配置文件就行)。开卡失败!
2、上论坛各种挖坟,好象基本搞清(不知对否):SB4是土狗跳线,对东芝系列有效;SB8是DDR跳线,对IM系列有效。以为找到宝,立刻短接SB4,开卡,晕….,还是出错,提示变为:USER-XXX>XXXM….后各种更改设置试,都开不了!
3、SB4不行,只能SB8了,又上论坛挖坟,众说纷纭,有人强调:SB4 SB8同时接,可能电流太大,会烧主控或闪存,犹疑半天,本着人生在于折腾的精神,同时把SB8短接上。哈哈,默认配置就开成功了,立刻测了下速度:读145MB/S;写78MB/S,应该正常。但主控及闪存发热严重,感觉都赶上IS903了。
4、发热严重,不敢跑圈,不甘心,试着断开SB4重新开卡,又成功了!!!测了下速度,和前面基本一样,但发热稍好点,跑了下圈(2圈),过了,也没掉速,感觉应该成功了。
莫名其妙开成了,到现在也搞不清神秘的SB4 SB8跳线的作用,按3267AE的说明:SB4是土狗跳线,对东芝系列有效;SB8是DDR跳线,对IM系列有效。但我的开卡是跳了SB8才成,不知有否前辈解惑下。
附上开开设置:

网友A:
请问一下,各位大神,有没有15139-256G的3267量产工具呢?

网友:
这个跳线我也搞不清楚,sb4好像现在不需要了,3268还有个sb1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各位大神,有没有15139-256G的3267量产工具呢?

新手,没搞过!

网友:
这个sb4 sb8 sb10等等跳线至今也是众说纷纭,我也搞不懂这些跳线的含义,听大佬跟我说,sb 4是强制usb2.0,sb8强制同步传输,sb10是强制ddr传输(3268),是不是这个左右,还得自己去实践

网友:
神秘跳线  我都是看主控板说明跳 具体作用不知道

网友B:
3281lab 开15139 128G 同样开不了,是不是也得试试这个跳线

网友C:
SB4是土狗电源跳线,上东芝TSOP颗粒会用到。东芝TSOP比其他厂商颗粒多两个VccQ引脚,别的颗粒上相同位置是空脚,跳上SB4会给这两个脚接上VccQ。贴东芝TSOP颗粒时如果无缘无故出现坏块过多,则有可能是SB4没贴上。某些颗粒在内部给这个引脚接了地(比如Intel 25nm),跳上SB4会大短路。SB4和BGA颗粒无关
SB8在芯片手册里叫做Bad Column Enable,具体有什么作用未知,土狗阵营(三星/东芝/闪迪)带狗的颗粒(ID第6个byte的高4位是字母)一般要跳上SB8才能正常开卡。相反,IM/HY不需要这个跳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281lab 开15139 128G 同样开不了,是不是也得试试这个跳线

3281上这个颗粒开不了,我记得是颗粒的原因,就是闪迪的MLC 1个CE里有多die的情况是开不了的,东芝的就能开,但在AMD机器上也必须跳SB8才能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81上这个颗粒开不了,我记得是颗粒的原因,就是闪迪的MLC 1个CE里有多die的情况是开不了的,东芝的就能 ...

感谢解答!!

网友:
新手,没搞过!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SB4是土狗电源跳线,上东芝TSOP颗粒会用到。东芝TSOP比其他厂商颗粒多两个VccQ引脚,别的颗粒上相同位置是 ...

很专业的回复,另外问下,我3267AE上闪迪MLC 1CE颗粒卡vid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81lab 开15139 128G 同样开不了,是不是也得试试这个跳线

我在某些群里咨询,别人建议我15139-128G用3281黑片工具开,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2023-06-29):
工具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请问一下,我有一个,15139-128G显示4ce,听说是有锁,这个能解吗?
还有一个,15139-128G显示1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