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测试针做一个烧录夹

楼主(2023-05-06):
成品图

材料:排母、测试针、测试针套、废旧电路板、回形针或电子连接线、夹子

工具:热熔胶枪

第一步:用排母固定好测试针和测试针套,在测试针套凸起圆环位置打上热熔胶。

第二步:裁出一块合适的电路板,用回形针或电子连接线固定一端。对于默认的2.54mm的排针孔洞,回形针只能刚好穿过,使用并不灵活。

第三步:将固定好的测试针套的针脚穿过电路板的排针孔,用夹子夹好另一端。

总结:不焊接测试针套到电路板使用起来更灵活;通过测试针套连接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换针;通过在一端固定夹子可以使得测试针能够深入电路板中心,前提是板条够长;选择合适的夹子以保持合适的夹持力,既刚好轻轻用力夹住又不会太大力,这样使用方便省力又不会伤电路板和测试工具。

网友:
办法都是被逼出来的

网友:
我这个成本更低,夹电池接口充电的。

网友:
六针的,做得不错~~
唰唰的时候方便了!

网友:
将diy发挥到极致,能用就行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系列

网友:
只有想不到 ,没有做不到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谢谢分享

网友:
做的不错,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