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研究了一天,终于搞定esp01s驱动7针spi接口的OLED

楼主(2023-05-06):
为了好玩,特意买了两块0.96屏,一块4针的,一块7针的,很便宜。4针很容易搞定,七针折磨了我好久,卖家给了一堆资料全是坑

后来网上找了一天终于搞定,开心啊

楼主:
上传一下程序

网友A:
7脚的是啥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7脚的是啥定义?

就是需要接七根线才能驱动

网友:
arduino直接用库就可以了
4线 I2C 的主要问题就是要知道默认的地址 比如 0x70,用示例代码里跑一次就能知道 127个地址
7线 SPI 控制要知道屏的控制芯片 比如 SSD1306 SH1106,然后再根据不同的控制型号选对应的库或者从0敲代码

网友:
这种一般就是4针i2c和7针spi吧,某宝电子垃圾佬那里2块钱一片买几个DIY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