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DF331D 夹头锁死了,打开不了,暴力?

楼主(2023-05-06):
夹头锁死了该怎么打开吖?暴力??

网友:
看网上视频用角磨机直接把夹头切开,就能打开了

网友:
手拧夹头拧不动,大概率是摩擦力不够,拧的力度不够,可以包上薄橡胶,或者用大号大力钳,夹头外包上保护层旋转。或者可以用敲击法,用木榔头或木块侧面敲击,边敲边旋,大多数可以奏效,注意不要拧反方向。

网友A:
曾经弄过一个,是生锈引起的,加了机油进去泡了几天,慢慢敲打三爪,外套也左右摇晃敲打,弄了几次机油后,终于活动了,好多铁锈,用柴油反复清洗,再加机油,虽然能用,但间隙大了。

网友:
用巧劲,加润滑油,敲击震动着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弄过一个,是生锈引起的,加了机油进去泡了几天,慢慢敲打三爪,外套也左右摇晃敲打,弄了几次机油后, ...

对得。。滴了几滴机油进去。敲打几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