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广场舞自动播放视频,无人值守,最后一步卡壳了。

楼主(2023-05-06):
前天发过一贴,收到不少回复,一并感谢了。

整个过程要做到无人值守,要四步。

首先要解决机器供电问题,电脑和大屏是两个电源供电的,用两个316KT时控开关就能解决,这很电工,不难。

再要解决电脑上电后的自动开机,BIOS设置我不会,蝌蚪文不是我的菜。用一个220/12伏小电源,串一个50伏4700微法电容让继电器吸合一两秒后放开,模拟一个开机动作,也能解决。

第三个要解决的是电脑开机自动运行播放软件,这个也已经解决了。

第四 个要解决的,是播放软件自动播放列表内预先设置好的的广场舞视频,本来以为不是问题的问题,没想到竟然无法设置,下载了好多个播放器都 无法解决,但三四年前的迅雷看看是肯定有自动播放文件这个功能的,现在已改为迅雷影音了,下了好几个老版的迅雷看看,都是新版的迅雷影音。如果谁有老版的迅雷看看软件,请提供一下?这几个播放器都试过了无法设置成功。

网友A:
网上搜的,就是你试过的“完美解码,”去试一试吧。

网友:
之前跟你说过用一个DOS命令就行,你没理解。刚才亲自试了下,确定能行。

系统先安装Potplayer播放器,其他播放器也行,同样的操作步骤而已。
具体看图片吧。
至于循环播放,全屏播放等操作,自己在播放器里去摸索一下吧。

网友B:
楼上两位都是好办法
但是大屏不是指LED屏?
自带的控制器,不应该带开机就播放的功能吗?

网友C:
1. 电脑自动开机,可以在BIOS里面设置定时开机,只要有电到定时的时间了就能自动开机。
    具体怎么设置需要知道你那台电脑的BIOS类型。意思你说的时控开关其实不需要。
    当然你用时控开关加电容什么的能实现开机就行。
2. 开机自动播放视频。
    首先是播放软件,这里我推荐我使用的播放器 PotPlayer,印象中不需要安装,找到主程序后发送到桌面快捷方式就可以用了。
   (1) 开机自动启动播放器。把播放器的快捷方式拖到开始启动文件夹下就行了。
           如果是XP系统,在开始菜单里面应该能直接找到 启动 文件夹。
           WIN7及以上系统,启动文件夹路径是: (可能AppData文件夹是隐藏的,要先显示隐藏文件才看得到)
            C:\用户\你的用户名\AppData\Roaming\Microsoft\Windows\Start Menu\Programs\Startup
   (2) 打开播放器后自动开始播放。打开PotPlayer播放器,点左上角图标,下拉 选项(或者直接按F5) -- 基本--起始 ,然后勾选  如播放列表存在该项则立即播放,就可以了。

综上,可以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实现你的自动播放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搜的,就是你试过的“完美解码,”去试一试吧。

好的,我晚上过去试下,希望能搞定。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电脑自动开机,可以在BIOS里面设置定时开机,只要有电到定时的时间了就能自动开机。
    具体怎么设置需 ...

时控开关是解决供电问题的,少不了的。因电脑和LED大屏相隔八十米,所以还得用两个。还有一个自动全屏的问题,还没解决,晚上再去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电脑自动开机,可以在BIOS里面设置定时开机,只要有电到定时的时间了就能自动开机。
    具体怎么设置需 ...

自动全屏播放怎么解决?迅雷影音有这个选项,但 PotPlayer好像没有这个选项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上两位都是好办法
但是大屏不是指LED屏?
自带的控制器,不应该带开机就播放的功能吗? ...

估计村里的屏,都被js减配了,不然只有一个电脑定时开机的问题

网友:
以前的DOS命令还是挺好用,倒是使用的人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村里的屏,都被js减配了,不然只有一个电脑定时开机的问题

我这里现在是用电脑播放的,不是用大屏播放的,大屏j只起一个显示作用,有没有减配无所谓。能正常显示就行了。

网友E:
potplayer支持自动全屏播放,这个问题百度一下就能解决了

网友:
再坚持一会儿,离成功不远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动全屏播放怎么解决?迅雷影音有这个选项,但 PotPlayer好像没有这个选项哦? ...

还是那个设置自动播放设置的页面,上面一点就是设置这个的。

播放器启动后   窗口尺寸 选全屏  。。。

我都服了你了,界面中文的,你又不是不识字,自己摸索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potplayer支持自动全屏播放,这个问题百度一下就能解决了

好的,我再去试下,昨天已经试过了不行,可能播放器的版本不对吧。你这个是付费的吗?我这个是免费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再去试下,昨天已经试过了不行,可能播放器的版本不对吧。你这个是付费的吗?我这个是免费的。 ...

免费的,话说这软件有收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免费的,话说这软件有收费的吗?

我刚开始下载的是收费了,换了个版本就免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那个设置自动播放设置的页面,上面一点就是设置这个的。

播放器启动后   窗口尺寸 选全屏  。。。

我是在这里设置的,和你的路径不同,难怪不成功。
现在按你的路径已经自动全屏了。

还有一个问题,要把电脑设置为,列表视频依次播放完毕后,自动关闭电脑的,这个怎么设置呢?我设为5 分钟,电脑执行的是:鼠标不动5 分钟后,不管是否在正常播放,不管三七二十一,自动关闭电脑,而我的目的是播放完毕后自动关闭电脑!这又应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你反正每天都固定时间启动,计算好所有播放视频的时间长度,设置个定时关机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电脑自动开机,可以在BIOS里面设置定时开机,只要有电到定时的时间了就能自动开机。
    具体怎么设置需 ...

通过几天的摸索,现在已经能定时自动播放了。播放过程完美。但又有两个新的问题:我这个列表共37个曲目,放完关机后,次日自动开机就自动播放上一天最后一首视频或自动播放列表 的最后一首(散场视频),散场视频放完后potplayer就停在那里了,试了很多设置都没法解决。也没找到类似(播放完毕自动关闭电脑)的选项,能否告知如何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