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小白问题:SSK 256G U盘修复问题

楼主(2023-05-06):
SSK 256G的U盘突然不认了,查了下是SM3281AB的,用SM的量产工具乱搞了一通,不是不认。通过dyna mass storage production可以量产修复,经过7小时后只能认一半容量。

请问是哪儿设置的不对?这个过程是否可以加快一下?
谢啦

楼主:
自己顶一下,等大神来解答

网友:
帮顶,感觉是设置问题

网友:
工具设置有问题吧

网友:
量产这么长时间,用的是黑片工具吧?!
找找正片量产工具,只要识别芯片,有默认固件,应该很好量产修复的.

网友:
盲猜有新增坏块了,老老实实低格

网友(2024-07-26):
又有启发的一篇继续搜索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