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金士顿SA400S37 120G开卡 要用USB3.0的转接卡

楼主(2023-05-06):
跟这位兄弟的一样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1199-1-1.html,照着操作,01能pass,04怎么试都报错Error Message : SATA Speed is un-corrected!!! ini:3, Device:1     Error Code : M_D02

忙活了几个小时,结果是转接卡的问题,刚开始用的jm20329就报错,可能只能用usb3.0的桥接,jms578不识别,后来度娘学习,578要刷开卡用的固件,最后开卡成功的设置截图,实际开出111G,估计TLC寿命差不多了,还是开了SLC模拟,不然跑分测试惨不忍睹

USB3.0下的速度

持续写入掉速,开不开SLC模拟都一样

楼主:
是转接卡的问题,刚开始用的jm20329就报错,可能只能用usb3.0的桥接,jms578不识别,后来度娘学习,578要刷固件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3091-1-1.html,之后就正常开出来了

网友A:
这东西是挺玄学的,昨天晚上刚开的卡,短接rom后只有1153e能识别,其他板子都不认,然而1153e只能开城sata2。用1153e开卡成功之后,再用jms577,同样的设置就能开sata3

楼主:
忙活了几个小时,结果是转接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是挺玄学的,昨天晚上刚开的卡,短接rom后只有1153e能识别,其他板子都不认,然而1153e只能开城sata2 ...

道路曲折,结果是好的就行

网友:
折腾出来就是乐趣

网友:
就是NOUAP的固件啊

网友(2024-01-02):
这个是不是要现解锁主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