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铁锅的问题

楼主(2023-05-06):
今天突然想到了一个几百元一个的手打铁锅的问题。感觉手打就是为了出现美丽的花纹,不是真真意义的手打。
就像擀饺子皮,手感是擀边,最后出来是心厚,边薄。
但是机器压皮出来是均匀的皮。
手打铁锅是一块铁打开成锅型,也是心厚,边缘薄,受热均匀。
但是现代工艺都是冲压,结果一定是锅底薄,边厚,不但受热不均匀,手感还重。
说的有没问题?请大侠们指正

网友:
机器应该也能做中间厚边薄的锅,不过常规的机器应该和楼主说的一样,中间边上基本一样厚

网友A:
买铸铁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铸铁的好

现在好像没有铸铁炒锅,有的是烙饼那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好像没有铸铁炒锅,有的是烙饼那种

铸铁的有,不好买而已,要去小地方买,允许烧柴的地方绝对有铸铁锅卖,或者假货宝上应该也有...

网友C:
智商税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铸铁的有,不好买而已,要去小地方买,允许烧柴的地方绝对有铸铁锅卖,或者假货宝上应该也有... ...

好像知道了,那种两个耳朵的,好像哪里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智商税产品

我也觉得是,越想越是。科技版的传统工艺往往都是智商税。记得前几年有科技锅,怎么不见了,就是不糊,实际就是加热很均匀,带个红点啥的。

网友D:
你以为是手打,实际上可能是冲压你拿两个相同型号的锅放在一起,看看各自的花纹图案是不是完全相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说明是假手打
铸铁锅很容易买到啊,俺这边精铁锅、铸铁锅都摆在一起卖的。重量轻、锅壁薄、有一定弹性、能单手握柄平端起来的是精铁锅,反之锅壁厚、无弹性、单手难以握柄平端起来的就是铸铁锅。
用于燃气灶时,建议买圆底炒锅,别买平底炒锅,在做菜时后者需要放更多的食用油。

网友:
想起章丘热的时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以为是手打,实际上可能是冲压你拿两个相同型号的锅放在一起,看看各自的花纹图案是不是完全相同 ...

说的对,就是圆底的才行。尤其是一个人炒菜很少的时候,平底锅很不好用。

话说手打的跟机器的真的有那么大吗?而且锅底后的观点本来没毛病,可是我用了很多,坏的基本都是锅把的地方,果子不容易坏,厚薄对炒菜影响也没有那么大。

其实最怕的是用回收的二手铁,可能有毒。从这个地方说,大工厂产的说不定更好。有毒的废铁经高温处理也没毒了,手工的就处理不干净

网友E:
想多了,你以为真的是手打吗?一块铁皮,冲压成型,锤几锤子留点痕迹,就成手打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多了,你以为真的是手打吗?一块铁皮,冲压成型,锤几锤子留点痕迹,就成手打的了。 ...

完全同意,我觉得就是作秀

网友:
手打就是智商税,还是铸铁好用。

网友F:
铁锅不好用。生锈铁锈伤肝。要用超多油润锅才能不生锈。但是残留油脂会腐败酸化,甚至高温氧化产生致癌物质,被国际点名批评。
用不锈钢或者不粘锅,用油少,洗锅方便还没毒。
我这里十万人的县镇都没打铁锅的了,都是机器锅的。高价手工锅不被认可,连厨师都用机器量产锅。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铁锅不好用。生锈铁锈伤肝。要用超多油润锅才能不生锈。但是残留油脂会腐败酸化,甚至高温氧化产生致癌物质 ...

现在感觉网红大部分是智商税

网友G:
用的炊大皇的,觉得不错,机器做的应该不只冲压这一步,冲压之后还要有其它加工程序,比如车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的炊大皇的,觉得不错,机器做的应该不只冲压这一步,冲压之后还要有其它加工程序,比如车削 ...

细节加工就不说了,关键是一个圆铁片冲压成锅以后应该是边厚,底薄,这样和常理的锅背离了

网友:
手工打造能反映到最终菜肴的味道上,我觉得百分之一的差距都没有
完全是心理作用,觉得花多一点钱就应该是手工慢慢做出来的

网友:
现在好像没有铸铁炒锅,有的是烙饼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