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电信送的成品网线不行

楼主(2023-05-06):
家里刚升级电信千兆宽带,用的桥接模式,二级路由接的交换机,电脑连接二级路由网络适配器显示就是100m,找来找去最后发现成品网线是四芯的。后来又找了两根成品网线插上去故障依旧,测过这两根网线,8根都全通,最后用自己压的超五类网线一试,立马解决问题了,电脑下载达到932m,没有用2.5G的光猫,跑到这网速也差不多极限了。以后大家记住遇到类似网速提不上去的问题,不能盲目的相信成品网线,也许是质量太差的原因吧,给大家提个醒!
另外网上说的什么超六类、超七类网线,自认为对网络提升不大,家用超五类足够用了,便宜实惠!,

网友A:
有可能给你换了哦

网友B:
千兆0门槛,网上说什么六类七类的,如果不是搞万兆的话全是胡扯,我的千兆是20年前房子拿五类线当电话线用,后来光纤弃用RJ11,把房子里没个RJ11面板的线全连起来得到的8芯线

网友C:
送的成品线只是能用而已,别想太多,超五我一向认为够用了,但超五挣不到钱啊,所以推荐6/7,这样把单值最大网维才能挣钱嘛...

网友:
这么省的吗,很少看到四线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兆0门槛,网上说什么六类七类的,如果不是搞万兆的话全是胡扯,我的千兆是20年前房子拿五类线当电话线用 ...

千兆超五类足够用,就算用2.5G光猫估计也能跑满1200m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送的成品线只是能用而已,别想太多,超五我一向认为够用了,但超五挣不到钱啊,所以推荐6/7,这样把单值最大网维 ...

说的没毛病,资本家套路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给你换了哦

换没换不知道,明天得把电信摄像头的成品网线也换了,poe供电的,摄像头有时候莫名其妙频繁掉线上线估计跟这有很大关系!

网友:
其实用着问题也不大,毕竟现在大部分人都在千兆以下

网友:
这年头还有送四芯线的?不至于吧,好歹送条8芯的超五类,又不贵的

网友D:
那个线一般都很垃圾 但是也就半米1米 影响不大  那个是机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线一般都很垃圾 但是也就半米1米 影响不大  那个是机制线

直接把千兆降为白兆了,一开始以为是网卡驱动问题,还有说把USB3.0及以上接口的拔了,后来才找到是这个原因

网友:
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原装线,就是给你限速用的。然后你觉得慢,他告诉你,可以升级一下光猫,换成企业网关,一个月几百块钱;要么就是,你的路由器不行,给你换个我们推荐的路由器就好了,也能收几百
还有很多用户,布线的时候省钱,用的线真的惨不忍睹,这都是瓶颈啊

网友:
家里的4心网线都不是直接花钱买的。

网友:
大多数人家都不懂,

网友:
千兆超五类足够用

网友:
六类及以上在机房等高负荷环境下是有优势的,要不然就没有必要制定这些标准了。

网友:
看批次、运气,有时候还是不错的

网友:
网线不能硬折,所以呢好点的成品线大概至少是直径30厘米的圈状。

光猫盒子限制,原配线不可能好,但是跑1000M是没问题的。

至于说4芯问题,要搞清楚原配线是不是接到了机顶盒上

网友:
这送的线真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