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写了一个配置向导,可以方便的设置IO,结果编译报错

楼主(2023-05-07):
写了一个配置向导,可以方便的设置IO,结果编译报错,只能把main函数放到gpio.c的最下面才能编译成功,想不通呀,gpio.c里面的定义的函数已经在gpio.h里面声明了的。有没有人遇到过种情况?
工程打包,网盘下载

楼主:
自己解决了,虽然不完美,但是能用了。

网友:
不如直接用cube mx

网友A:
头文件的搜索路径,系统中没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文件的搜索路径,系统中没加?

添加了,就是很寄怪的问题

楼主:
cube mx有我这个方便?
我这个是keil自带的功能,可以支持8051、arm,cube mx只能支持stm32,而且只能支持hal库

网友:
8051也能用吗

楼主:
可以呀,这个是keil自带的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cube mx有我这个方便?
我这个是keil自带的功能,可以支持8051、arm,cube mx只能支持stm32,而且只能支 ...

支持多有什么用,难道你同时玩好几种cpu?   能精于一种就很不错了

cube mx是全图形化,比这不知道强多少倍了 虽然我不用,我还是钟爱直接寄存器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多有什么用,难道你同时玩好几种cpu?   能精于一种就很不错了

cube mx是全图形化,比这不知道强多少 ...

巧了,我就是同时用很多家的芯片,很多个型号,最讨厌的就是STM32的HAL库,同样的功能,用标准外设库不到10K的代码量,用HAL库居然要20多K。

网友:
引用 楼主:
巧了,我就是同时用很多家的芯片,很多个型号,最讨厌的就是STM32的HAL库,同样的功能,用标准外设库不到 ...

hal代码大的主要在初始化部分,运行代码倒不会比标准库增加多少的

直接用寄存器的代码最高效,不论初始化还是运行代码,比标准库还要少,所以这种我喜欢

这里有个具体的对比,从左到右,依次cube HAL, 标准库,Cube底层库, 直接寄存器

楼主:
寄存器太麻烦了,不方便移植,最适合我的还是STP库或LL库,有些国产芯片没得选,只有HAL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寄存器太麻烦了,不方便移植,最适合我的还是STP库或LL库,有些国产芯片没得选,只有HAL库。 ...

F4之后的F7,H7都没有标准库,还有新出的系列也没有标准库,只有HAL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F4之后的F7,H7都没有标准库,还有新出的系列也没有标准库,只有HAL库

所以我选择国产芯片,暂时用雅特力,后面可能还会换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