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灯闪烁要及时修

楼主(2023-05-07):
家里轨道灯上一个12W的闪了半年了,一开始有些小闪,然后明显闪烁,直到最近的微光。

当时刚闪的时候,觉得拆下来搞不好就恢复了,索性等故障变明显在修,

结果这货一直闪了半年,现在终于故障明显了,拆下来修不二话。

这轨道灯是老产品,硕大的散热器加12颗食人鱼颗粒,中规中矩。

首先怀疑驱动电容,拆下来一看,居然是隔离的,老货实在啊。

二极管下面的电路板已经变黑,这是多高的温度啊。
先不管它测了下电容,都是好的。

然后拆灯板,找到个坏的LED,换新,拆机状态测试发现恢复了,
整机装回去又不亮了,
重新拆开,又找到个坏的LED,原先还是好的不知道怎么原因,再换新,装回去,彻底好了。

这时候开始研究那块发黑的电路板,位置上跟二极管最近,
其次是电阻和IC,电阻表面没有变色,IC其他位置的电路板也没变色,
所以首先怀疑二极管发热导致。

高压部分不敢摸,又没有带测温的摄像头,于是接电10分钟,拔下来赶紧摸,完全凉的。
不死心,又想了个法子,找块松香放在这几个元件上插电看谁先化,又是几十分钟过去松香完好如初。
看来根本不发热了。

电路板变黑肯定是发热导致,但现在这些元件又是完全正常的,
所以怀疑是原先灯板闪烁导致恒流电路频繁启动,结果大量发热。
现在灯板修好了驱动也就正常了,好在灯板发黑没影响功能。

看来LED开始闪烁时,如果觉得还有修理价值,就要及时修理,
不要像我这样,等它故障明显,反而造成问题。

网友A:
我也有个 美的 大吸顶灯爆闪,驱动的几颗电容用万用表量容量正常,应该是芯片坏了,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 美的 大吸顶灯爆闪,驱动的几颗电容用万用表量容量正常,应该是芯片坏了,不太懂! ...

根据我的经验,闪烁基本就是2种可能,一是驱动电容,而是灯板上有坏LED。

如果电容没坏,可以逐个测一下灯板上的LED,方法有多个,我是用USB线+电阻自制的测试线。
没有的话有些万用表的电阻档也行,再不行就在开机状态把LED颗粒逐一短路(注意安全)。

一般到这一步就修好了,再不行还有其他方法,比如临时换个驱动,看看问题究竟在灯板还是驱动。

网友:
很大概率是有灯珠坏了

网友:
还是老货实在,当年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
可能是轨道内的接触不良,也会造成这种故障。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居然是隔离的,老货实在啊。
要不轨道好带电。

网友:
学习一下,看来闪烁的时候对驱动影响很大,发热明显

网友:
遇到过,但没发热现象

网友:
还是老货实在呀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当年价格不便宜

网友:
闪烁的时候确实要及时修,对视力影响很大的。

网友:
说的有道理

网友:
灯珠损坏的可能性高一些,可用短路法判断。

网友:
烧成这样,感谢提醒

网友:
led灯闪烁,对视力影响很大。

网友:
这电路板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