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电动车充电器电流偏小的奇怪问题,求助思路

楼主(2023-05-07):
充电器是常规的3842+358方案,板子上变压器丝印72v-30ah,可以正常充电和转灯,但它的充电电流偏小。

检测lm358第5脚正向输入端基准电压有0.358v(1、2、3脚这组比较器为灯控+风扇),充电检流电阻0.1r,那么充电电流理论上应该有3.58A,然而实测电流是2.1A ,测量第6脚反向输入端自然也是0.21v,正常情况下,5、6脚的电压应该几乎一致,也就是说这组比较器一直没有动作。

充电工作状态下,358各脚电压实测为:1、10.3v,2、0.12v,3、0.21v,4、gnd,5、0.358v,6、0.21v,7、10.84v,8、12.1v。

板子次级部分检查下来只有358在控制电流,不管怎么改检流电阻和电压,输出总是稳定在2.1A,感觉其他部分在进行限流,那么另一个检测限流的地方就在初级了,初级端的检流电阻色环标记0.22r,实测0.24r左右,而且不少其他充电器这个电阻阻值都大于0.22r,也能稳定3A输出,所以这点误差似乎也不至于影响这么大。

但我尝试短接这个检流电阻,充电电流可以达到3A多一点,这时充电器产生明显啸叫,我又怀疑锯齿波频率问题,检测了3842  4、8脚这里的rc振荡电路,10k电阻和332电容测量值都正常。

现在大致可以判断问题在初级,就是不知道哪里引起的,所以我现在非常抓瞎,没有什么头绪,求助大家可否提供一些思路?

网友A:
输入和输出的大电容也换一下试试!

网友:
次级沒有直接控制电流的电路,只有控制电压的电路。

网友B:
稳妥的办法减小 0.1 检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和输出的大电容也换一下试试!

之前两个电容我都测过,容值和标称误差不大,不过我是在板测的,表也只能测容值,D值、RC值都没有,改天换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妥的办法减小 0.1 检流电阻

一开始就是按这个思路改的,然而试过还是没用。这个问题奇怪的地方就是,不管短接0.1r还是并了个0.25r之类的电阻,电流总能精准的限制在2.1a。

网友:
板孑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开始就是按这个思路改的,然而试过还是没用。这个问题奇怪的地方就是,不管短接0.1r还是并了个0.25r之 ...

你改的0.1欧电阻是次级还是初线的?

网友C:
最大电流是由图中红圈中那个电阻决定的,改大一倍,最大电流减少一半。

网友D:
这个好奇怪
358脚的电压,1和7脚是输出端,你量出来的都是高电平,按理说接了充电电池,至少有一个脚是低电平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大电流是由图中红圈中那个电阻决定的,改大一倍,最大电流减少一半。

初级的检流电阻决定了充电器的最大输出功率,其远高于充电器额定充电电压x充电电流,一般只在短路/过载时起保护作用,虽然真炸机的时候照样一波带走。。。

以我这个板子为例:3842手册显示第3脚阈值1v,那么流经0.22r电阻的电流要大于1/0.22=4.55A以上时才会进入保护,乘以市电220v是1000w。而按照最大的计算,72v铅酸充电器第三段浮充时最大电压89v,乘以哪怕4A的电流也就是356w,也远低于初级的限制,所以正常情况下,初级的限流并不影响输出。

影响充电器额定充电电流的是次级的检流电阻,你贴的那张图纸上,次级r34 0.1r 3w的那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奇怪
358脚的电压,1和7脚是输出端,你量出来的都是高电平,按理说接了充电电池,至少有一个脚是低电 ...

确实很奇怪,由于未知的限流原因,使得接入358第6脚,次级检流电阻分压得到的电压(0.21v),始终小于第5脚基准电压0.358v,因此这组比较器一直没有翻转,第7脚始终输出高电平而没有翻转为低电平,因此常规改动这个0.1r检流电阻的方案无效,这也是让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级的检流电阻决定了充电器的最大输出功率,其远高于充电器额定充电电压x充电电流,一般只在短路/过载 ...

你改初级圈出的电阻试一下就知道了,这个电阻改小可能会炸管,改大是不会的,放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级的检流电阻决定了充电器的最大输出功率,其远高于充电器额定充电电压x充电电流,一般只在短路/过载 ...

后面那个检流电阻图中R34是转灯和转低恒压浮充用的!

网友:
如果7脚是高电平,指示灯应该是绿色,风扇也不会转,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另外在不接充电电池的情况下量358各脚电压看看,铭牌上的标注充电电流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