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NN-DS1000微波炉烧保险管,有大哥能指点一下吗?

楼主(2023-05-07):
烤牛肉干40分钟后,还没完全冷却用微波加热,一启动就断电,自己打开看了是陶瓷保险管烧坏,换了一个新的,还是一样故障,插上电源能通电,一启动就烧保险,不知道什么原因,有大哥能指点一下吗? 感谢了

网友:
这个是变频的,可能变频板有短路。

网友A:
开关管烧了吧,要检查哪里短路了再换好的保险上电。

网友:
一开就烧管,看上去是短路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烧了吧,要检查哪里短路了再换好的保险上电。

问一下哪几个元件是开关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烧了吧,要检查哪里短路了再换好的保险上电。

能圈一下开关管在哪里吗? 谢谢

网友:
兄弟,待我想想

网友:
先把板才出来再检查启动位置这块哪里有短路或者烧坏的现象,正常保险管是有短路才会烧坏的,所以你没检查就换管修好的几率会很小。

网友:
这两个先查下

网友:
后级有短路,我曾经修一个没修好,因为不确定哪里有问题

楼主:
感谢9楼的@阿杜1971 大哥,就其中一个开关管烧短路了,淘宝15元包邮买了一个,用上家里最好的导热硅脂换上完美修复,也再次感谢各位热心的小伙伴

网友:
我也有一个和你差不多的,但我运气没你的好,查遍了元件也没查到哪里坏了。只能用一个旧的二合一改了拉倒。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9楼的@阿杜1971 大哥,就其中一个开关管烧短路了,淘宝15元包邮买了一个,用上家里最好的导热硅脂换上 ...

液金如果漏了,会导电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金如果漏了,会导电的吧

这个很干的,不是那种液态,官方介绍的不导电

网友:
牛皮哇,这也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