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价廉不知道物美不美的读卡器

楼主(2023-05-07):
最近去了两张卡,手机已经有两个USB3.0读卡器了,一般卡为了好使用,基本都放在读卡器里面,不然容易丢,于是还是给新卡配个读卡器,usb3.0比较贵,于是整个usb2.0的装着,需要高速时候再换,一般用用就直接用了。
用了签到红包一块钱入手。

买的是小巧的,单小卡位。

拆开,不出所料,一个牛屎的,触点还是板子直连的。

拷贝两个文件进去试试,看看速度,写入18M左右,对于USB2.0来说,还不错。装的卡在USB3.0下是40M速度。
最后装上,把读卡器外壳涂抹一点胶,防止垃圾卡扣脱开。
然后用URW跑一圈,看看高负荷下牛屎会不会挂掉。如果连续跑一圈牛屎能撑住,以后应该也没太大问题。

网友A:
URW跑一圈伤卡吧

网友:
恭喜买到集成度最高的读卡器,只用一滴黑胶,无需其它外围元件,妥妥的黑科技

网友B:
之前用过这种读卡器,一插电脑上就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URW跑一圈伤卡吧

没事,如果卡一圈都撑不了,扔了也何妨。
读卡器如果能吃得消一圈的数据量,说明以后也不那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过这种读卡器,一插电脑上就卡

最牛的是速度和硬封颗粒差距还不大

网友:
几分钱的电容也省掉着实不应该.

说到邦定的读卡器非常容易挂,我之前改过一个, 我给他挂了一个LDO给3.3V 供电, 补足电容, 确实耐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过这种读卡器,一插电脑上就卡

这个还行,不卡

网友:
最次的读卡器就是这样的。。。

网友C:
这种太渣了。
读卡器还是要用大牌的,大牌的也不要买最低档。
我用读卡器装系统,写挂了两个,一个飙W,一个品S。
最后换了个贴牌出口的,才把win10和win7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太渣了。
读卡器还是要用大牌的,大牌的也不要买最低档。
我用读卡器装系统,写挂了两个,一个飙W,一 ...

你这装个系统好曲折,能战损两个品牌的读卡器。

网友:
便宜的读卡器基本就是这样的

网友:
只要能用就行。

网友D:
这种封装的话,不耐用,要改善散热

网友E:
看来楼主的卡不大,要是插我的512G卡,跑一圈不知道哪个要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封装的话,不耐用,要改善散热

跑了一圈32G,好像问题不大,虽然速度不如3.0,但应该还是用的住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楼主的卡不大,要是插我的512G卡,跑一圈不知道哪个要挂了

512G的话,读卡器肯定就不能弄这种了,烧卡就损失大了。
不过既然都512了,那不如直接上m2装的移动固态硬盘了。
刚装了个1T的,致态盘

网友:
就看是否耐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512G的话,读卡器肯定就不能弄这种了,烧卡就损失大了。
不过既然都512了,那不如直接上m2装的移动固态硬 ...

某些游戏机用的TF卡,机能有限那种,再好的卡也没有什么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