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表坏了!

楼主(2023-05-07):
出租房的电表坏了!不显示了!电费没收着!!!!!!!拆开发现是变压器坏了!剥皮闻闻有点味道!用路由器12v开关电源供电显示正常!变压器有两组电压输出,还有一组电压是485通讯供电,不知道电压!看来我得找个变压器换上去

网友:
网上有现成的开关电源模块,并且体积比较小的 ,其他的比较大,不方便,这种小空间和强电这么近的,稳妥一点,比较好

网友:
电表也不贵啊,直接换一块吧。

网友:
有时候成品便宜,维修贵

网友:
这种变压器大多是工频的,换成开关电源在使用时可能存在风险,因为Y电容可能引起短路

网友:
直接换个旧电表10块钱

网友:
小黄鱼有12伏变压器卖

网友:
这变压器质量不怎么样啊

网友:
把变压器的照片去X宝看看也许能找到相同的,开关电源不建议长时间连续通电工作。

网友:
不嫌麻烦的话可以拆开数下各个绕组的匝数

网友:
买变压器不如再找个旧电表。

网友:
买变压器不如换个新的

网友:
这个要赶快修,或者换一台新的。

网友:
直接换一个新电表也不贵吧。

网友:
都大house出租收租了,也不在乎这点钱,去买个新的换上吧,省得再坏又收不到电费了

网友:
还是快买个新电表装上吧。

网友:
按上月的估算收取

网友:
是不是以前那种机械电表比较耐用些。

网友:
有没有记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