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转国外:网件wax202 WIFI6企业级接入点 拆机MT7621A+ MT7915D

楼主(2023-05-07):
转国外:网件wax202 拆机MT7621A+ MT7915D
比较有性价比吧,去年日亚最低价149元,169元都卖过。这个介绍是企业级接入点,也就是做AP用的,cpu:mt7621a也够用,发热低。无线T7915D性能不知道怎么样。。
做工只能算一般吧

网友:
7621还在坚持啊

楼主:
定位是接入点,对cpu要求应该不高

网友:
天线是单的?

楼主:
确实,所以无线覆盖别想有多好了,功放芯片也一般,不过低端的吸顶ap也是这样配置的天线

网友:
7621足够了

网友:
2g/5g复用的,实际使用发现要比独立的差,但是省事

网友:
另外7921发热可不低,无线那边更是可怕,巨大的散热片都烫手

网友:
据说7615、7915信号都不错

网友:
一般化吧。和k2p比较

网友:
做工看着还行,网变都那么小了?

网友:
分离元件式网变,不用外壳,不用灌胶

网友:
7621感觉还行吧

网友:
现在都流行什么cpu了,我的7620还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