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无线鼠标换微动失败,如何飞线?请大家帮助!

楼主(2023-05-07):
(图片)

网友:
边上焊盘都给你准备好了

网友A:
一坨锡甩过去就搞定了

网友:
图片不够清晰,看不出所以然。

网友:
那么大的穿板焊盘都看不见

网友:
这个可以修啊

网友:
你的拍照技术真的有待提高

网友:
这款鼠标微动真多,如果看不清楚线路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就可以找到飞线接口。

网友:
直接连线就行了。

网友:
微动脚孔位的旁边就是PCB线,用刀轻轻刮一下阻焊漆,用锡链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
先清理焊盘,换个好烙铁再修吧

网友:
这个手艺有待提高

网友:
是俺老花还是图片糊了

网友:
把旁边的漆刮掉

网友:
看走线,很容易吧

网友:
走线都不会看。先学习电路知识。拿废板练练手吧。
这是地,周围全是

网友:
烙铁不行,好烙铁拆下后还能用。

网友:
这种板子得用白光951焊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坨锡甩过去就搞定了

我是新手,请问甩到哪个点呀?

楼主:
我是新手,请大家指点一下,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