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SM2258XT 29F01T2ANTH2 量产 碰上假颗粒了?

楼主(2023-05-07):
SM2258XT 29F01T2ANTH2 量产 搞了个盘

想开卡 但是查了下 颗粒的丝印,没找到这个

只有 29F01T2ANCTH2 的 ,这是假颗粒? 请鉴定下呢 ??

网友:
其它问题也可以导致,你的量产工具和主控配套吗

网友A:
查颗粒id,看丝印不准的,还有把qlc颗粒打成mlc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颗粒id,看丝印不准的,还有把qlc颗粒打成mlc的呢

!!还能这样

网友:
制程3D2,多试几个工具

网友:
能显示1024M,双击就看到ID了

网友:
以flash id为准

网友:
丝印可能是盖标或者后封的呗,还是看id准

网友:
颗粒假不了,丝印乱打的,比intel颗粒的命名少一位。

实际制程以ID为准。如果丝印可参考的话,要么是b16要么是b17

网友:
这打标一看就是后打,这类杂盘颗粒建议以软件识别的id为准

楼主:
红框内的ID

楼主:
用附件的 开卡工具 ,成功了 !

提示这个 :[QC]: Read IDTable/MPInfo fail(C1)     Vendor Command flow fail at ReadIDandMPInfo

但是 不影响使用 !

网友:
能否分享你这个工具,家元不够 发我邮箱  857160161@qq.com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