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服务器电源改锂电池充电器 及电台电源

楼主(2023-05-07):
300欧电阻 为调压电阻 用1K多圈精密电位器 先调整到自己需要的电压后更换未固定阻值电阻!300Ω电阻时 电压为13.8V ! 温馨提示!DIY有风险,各位大佬自行承担风险!

网友A:
应该注明电源型号

网友:
这是最简单的改造方式了。赞!

网友:
应該是十二㐲的高难度电压电流可调!可调范围太小了吧???

网友:
稳定性咋样

网友:
电压为13.8V,,这电压对锂电池充电,不常见,

楼主(2024-08-23):
引用 网友A:
应该注明电源型号

惠普 PL23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