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7主控+NW582闪存,写入65M读取120M

楼主(2023-05-07):
3267AB+NW582*1
速度:写65读120

周末无聊,闲来U盘侧面数洞洞。

网友A:
求参数,为什么3267速度可以做到这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参数,为什么3267速度可以做到这么快

在DBF文件里找到19改成1F就行,虽然速度快了,但发热量也在增加,稳定性未知,还是建议默认就行,读取120和读取145日常使用并无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DBF文件里找到19改成1F就行,虽然速度快了,但发热量也在增加,稳定性未知,还是建议默认就行,读取120 ...

读够了,主要是写速,我3267做到现在写还没突破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够了,主要是写速,我3267做到现在写还没突破45

和颗粒有关,试试4CE的颗粒,比如64B08NCMF2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和颗粒有关,试试4CE的颗粒,比如64B08NCMF2

因特尔镁光的都试过了,单贴双贴4ce都在4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特尔镁光的都试过了,单贴双贴4ce都在40左右

单贴29F16B08JCNE1试试,写能破百

网友B:
65的写速对于当今社会,有点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65的写速对于当今社会,有点慢了

不是经常写入几个G以上的大文件(例如电影),还是可以的,要不就用903主控,平时放点小文件,MLC还是香香的!

网友:
这种板子可以双贴的,把电阻元件设计的这么稀疏

网友C:
读写速度应该还行,印刷电路板旁边多出来的一块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明显是拼版的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读写速度应该还行,印刷电路板旁边多出来的一块是干什么用的

拼版的边,后面要掰掉才能装进壳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贴29F16B08JCNE1试试,写能破百

用创见大包默认参数,读150写120,用来做个频繁擦写的系统安装盘非常好用

网友:
我用3267AE贴了29F16B08HCND1,把软件参数改了,速度不错。

网友:
速度不快啊  老主控

网友:
实际上是不建议超频的,这种颗粒都不知道经过多少手了,超频对颗粒的要求非常高,可能拷贝的时候直接掉盘了,要不就是放一阵子直接坏了,主要以稳定优先

网友D:
不孬!19改1F稳定没影响,你这老废洗板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孬!19改1F稳定没影响,你这老废洗板水了

对U盘来说,这样就不费了,用完盖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