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简单实用的焊锡架,还是品牌货

楼主(2023-05-07):
找一个不用的风扇,焊锡直接放上去就行了。

网友:
用胶把焊锡和风扇粘下效果更好

网友:
这一大卷锡有500g,90+ ?

网友:
我用的焊锡都是买散装的几块钱一小卷用不了架子。

网友:
从来不用架子,拿起来就用

网友:
顿挫感十足啊。。。。。。

网友:
好办法,还能防止抽取过快时惯性跟转,用废硬盘的话更丝滑

网友:
批量焊板么?

网友:
好主意呀,以前怎么没想到。

网友:
底下能够排烟组合就更好了

网友A:
没有阻尼啊,锡丝或会放过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阻尼啊,锡丝或会放过头。

无刷电机本身有电磁阻尼

网友:
那用两个风扇不是更好,风扇中部粘块泡胶  风扇中间螺栓链接适当紧固

网友:
手上缠了点焊丝,用好几年了

网友:
我的一盆汗水用了好几年了,本来就是业余玩玩

网友:
估计还是无刷焊锡架

网友:
加根铁丝做个引线架就更好了,不容易的乱焊丝。

网友:
简单实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