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视腾iS-E5-NGH_3798MV100_MT7601_卡刷固件包_当贝纯净桌面

楼主(2023-05-07):
易视腾iS-E5-NGH_3798MV100_MT7601_卡刷固件包_当贝纯净桌面

特点:

1、适用于对应型号的电视盒子刷机;

2、开放原厂固件屏蔽的市场安装和u盘安装apk;

3、修改dns,三网通用;

4、大量精简内置的没用的软件,运行速度提升,多出大量的存储空间;

5、去除应用安装限制;

6、支持开机自启动、开机密码锁、儿童应用锁、应用隐藏、开机自动进入HDMI等各种花式功能 ;

刷机教程:

此刷机包适用于烽火机顶盒及其他Hi3798M盒子,支持多无线网卡型号

准备工作:  U盘一个(格式Fat32),update.zip卡刷包

1.将下载好的update.zip刷机包放入到U盘根目录下或是建立一个upgrade文件夹,放入卡刷包固件。
2.将U盘插入机顶盒的靠近网口的Usb接口上。
3.开机自动加载刷机,如果没有自动加载刷机,将机顶盒关机用铁钉(钢针)顶住机顶盒下面的Reset键不放.同时打开电源。机顶盒就会自动开始升级....
4.如果刷机完成后,首次开机完成后遥控器不能使用的.可以用鼠标把机顶盒恢复出厂设置后就可以使用了.
或者可以(拔掉U盘)重新做刷机一遍第3步(出厂设置)遥控器就能够使用了.

刷机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qFBIIz7jjI8fTGEA18Fw2Q
提取码: bjns

提取码:6l1n

网友:
这个型号比较特殊,电源是5V/2A的,一般盒子都是12V/1A,刷过几个版本,能用但卡顿严重,回来刷回原厂固件,root后精减大量无用的apk,只是还不能正常安装apk,用re把apk复制到data/app下大多可以使用